[求助] 框架类制品铁镍材质框架还有吗?

楼主(2024-09-11):
现在框架类封装的框架基本是铜合金的,想问问之前铁镍合金的框架为什么不用了?
现在还有哪些产品会使用到铁镍框架?或者哪边会有此类框架封装加工外协?

网友:
会导致可靠性不稳定,同时铜相对于铁,镍的延展性更好

楼主:
刚才百度了一下CTE差异,Si Chip 2~3ppm,FeNi42合金 CTE 6ppm,铜 CTE 17ppm,Sn镀层CTE 23ppm,塑封料一般α1 9mm,理论上看不是FeNi的Cte与Si/EMC更接近,对于应力应该更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