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工艺的钝化层厚度。

楼主(2024-09-11):
请教一下,PDK会提供关于钝化层厚度的文档介绍吗?找了一通没找到,,,

网友A:
PDK里一般不提供,可以找foundry要,或者有裸die切片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PDK里一般不提供,可以找foundry要,或者有裸die切片看一下

好的 谢谢

网友:
你去看后抽取用的RC文件,一般会在里面有工艺的层信息profile,我们做EM仿真要是fab不提供proc或者substrate文件我们就去看RC文件,根据里面描述的profile自己编写

网友B:
通常EDR文件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EDR文件里有。

没找到。。。这个EDR 是个啥文件?如果没有的话 是不是可以跟工厂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找到。。。这个EDR 是个啥文件?如果没有的话 是不是可以跟工厂要?

Electrical Design rules.正常Fab都会提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