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楼主(2024-09-11):
如何在顶层cell,根据电路,一次性创建从顶层到底层的所有layout cell呢?

网友:
在顶层电路上直接XL应该是可以把所有cell的器件都调出来

网友A:
layoutXl /layoutEXl/layotuMXL 下的plan ->Generate->Aout Generate Hierarchy

网友:
引用 网友A:
layoutXl /layoutEXl/layotuMXL 下的plan ->Generate->Aout Generate Hierarchy

请问plan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