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AR ADC中电容阵列用calibre PEX提参的问题

楼主(2024-09-11):
最近在做一个简单的10bit sar adc,单位电容约为3.37fF,用calibre V2015.4 PEX提参,单独给CDAC阵列提参,结果如下图中间new0910V1所示,每个电容约等于3.37fF,然后放在整体的SAR ADC版图中提参,发现单位电容值有的变大有的变小,如图最左边new0911V1所示。
可以肯定的是,CDAC版图周围加了隔离,上层没有走线,理论上来讲不应该会有这个区别,望坛友帮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怀疑过其他电容合并过去导致的,但是带上R的话,寄生电容两端net就重新命名了,几百个unit电容不好抓 ...

不用在网表里面看,直接在RVE里面,选上某个节点,邮件  show detail就可以看看不同节点之间的寄生电容了,这个不受电阻导致的中间节点的影响

网友B:
LOD/WPE/PSE/OSE

网友A:
如果是只提CC+C 可能有这种问题;可以提R+C+CC,但是把R合并试试,C和cc不reduction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LOD/WPE/PSE/OSE

电容阵列中的unit用的是自己做的金属叉指电容,单独提CDAC寄生,电容值是没有问题的,把所有电路版图merge在一块,unit电容不一样。dummy,隔离都已经加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只提CC+C 可能有这种问题;可以提R+C+CC,但是把R合并试试,C和cc不reduction试试 ...

我也怀疑过其他电容合并过去导致的,但是带上R的话,寄生电容两端net就重新命名了,几百个unit电容不好抓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在网表里面看,直接在RVE里面,选上某个节点,邮件  show detail就可以看看不同节点之间的寄生电容了 ...

你的回答帮助我更熟练用calibre工具,但是模块提参和整体提参单位电容的区别还在。不过还是很感谢

网友C(2025-07-25):
发现单位电容值有的变大有的变小

你好这个问题你后来解决了吗 我现在也发现两根金属线周围有其他走线的时候他们之间的cc会变小 从电场的角度来看这个有可能是真实的 不知道提参文件是不是用一样的原理来进行提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现单位电容值有的变大有的变小

你好这个问题你后来解决了吗 我现在也发现两根金属线周围有其他走线的时 ...

没有解决,我碰到的现象与工艺和工具都有关。
如果你用的是很成熟的工艺,那就得继续优化版图。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解决,我碰到的现象与工艺和工具都有关。
如果你用的是很成熟的工艺,那就得继续优化版图。

楼主,您的电容阵列版图布局用的是共质心对称吗?我现在也被电容阵列的版图困扰着,不走线提参仿真ENOB不会降很多,一旦在电容阵列附近走线的ENOB就会下降很多。如下是我的电容阵列版图布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您的电容阵列版图布局用的是共质心对称吗?我现在也被电容阵列的版图困扰着,不走线提参仿真ENOB不 ...

我的版图不是共质心的。我的问题可能和你的不太一样,我是在CDAC版图很远的地方画根线,提参也会很明显的看到一部分unit cap会变化,应该是工具和算法的问题。你的问题,可能是在版图周围走线,线与线之间的耦合电容影响了adc的精度。同时,仿真精度要拉到最大,后仿数据量一上来,仿真精度可能也会不够。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版图不是共质心的。我的问题可能和你的不太一样,我是在CDAC版图很远的地方画根线,提参也会很明显的 ...

前辈,您好!请问您刚刚说的“仿真精度要拉到最大,后仿数据量一上来,仿真精度可能也会不够。”您的意思是说我跑后仿的时候的tran必须要选conservative,而不是moderate吗?我之前仿真ADC的时候都用的是moderate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前辈,您好!请问您刚刚说的“仿真精度要拉到最大,后仿数据量一上来,仿真精度可能也会不够。”您的意思 ...

精度的影响应该还好。
你的精力估计要放在版图走线的优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