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imate preview 2024-17a-22.60

楼主(2024-09-11):
Animate preview 2024-10a-22.60 安装后发现不能正常打开。系统为MATE Desktop Environment 1.16.2 (GNOME 2 的一个分支) ,把旧版本可以用的virtuosoplugin 替换后,可以打开但打开后显示为旧的版本,不清楚实际的功能是否可以调用新的功能。
  有没有能安装正常使用的大佬指导一下 ,是不是我的处理方式不对导致需要换plugin 文件才能用。

2024-17a-22.60
更新后情况一样,原先使用的是IC23.1 后来替换成IC618  一样需要替换plugin

最新进展
账号对于里面所有工具配置成启动全部不加载任何软件,然后重启服务器。
按使用需求 只加载virtuoso 和 Animate preview 启动软件后能正常使用,不需要换plugin ;之前造成不能使用的原因目前还没找到。

网友A:
等我发新版本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等我发新版本吧

大佬,S家24版本好像之前的方法都不太好用了,而且lic的格式也不一样了。啥时候能有新的和谐工具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佬,S家24版本好像之前的方法都不太好用了,而且lic的格式也不一样了。啥时候能有新的和谐工具啊?
...

license格式有变化吗?工具已经更新了,等我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license格式有变化吗?工具已经更新了,等我发吧

感谢感谢,就是那个SSS已经变成长长的一串,VENDOR_STRING变长了很多,不像以前样了。别的应该没啥变化。

网友:
期待2024的W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cense格式有变化吗?工具已经更新了,等我发吧

大佬 更新计划是什么时间段

楼主:
引用 网友A:
license格式有变化吗?工具已经更新了,等我发吧

2024-17a-22.60

更新完毕 问题与上一版一样 需要替换旧的virtuosoplugin

网友:
我试了一下可以打开用的redhat7.9,问题是这玩意能设置的参数很少啊,出来的东西也不满足DRC啊,我用的tsmc25测试的,怎么能一次生成一个直接能过DRC、LVS的版图啊

网友:
我用的Redhat79可以正常打开,就是好像设置不了什么啊,也不能一次过DRC

网友:
引用 楼主:
2024-17a-22.60

更新完毕 问题与上一版一样 需要替换旧的virtuosoplugin

个人一点经验,也是胡乱试的。新版能否使用,和C家软件和谐的方式相关。用之前的1patch(pubkey)新版的无法启动。用其它工具和谐C家软件,这个软件能用,但是会报个warning,是否有其它的bug不知道。你这个替换Virtuosoplugin我没试过,不知道还有啥影响。

网友C(2025-02-14):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2025-05-06):
引用 网友C:
这是怎么回事?

同问 ,求解答

网友:
新版加载不进virtuoso,需要换到哪个低版本才能加载啊?

网友:
Animate Preview 这个软件 的license 支持多人吗还是只能单人使用?

网友:
你好,可以单独问你怎么把animate preview安装到virtuoso里吗,我搞了两天没装成功,打开virtuoso里面没显示animate  preview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怎么回事?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