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一份Cadence的PDF,主题是 Advanced Optimization(AOP)

楼主(2024-09-11):
求一份Cadence的PDF,主题是 Advanced Optimization(AOP)

Rapid Adoption Kit(RAK)
Production Version:IC23.1ISR6
April 2024

网友:
Advanced Optimization (AOP).pdf (2.19 MB , 下载次数: 248 )
Writing an Optimizer for Advanced Optimization.pdf (343.8 KB , 下载次数: 182 )
Virtuoso Variation Option User Guide.pdf (354.25 KB , 下载次数: 173 )
Frequently Asked Questions (FAQ) on Advanced Optimization.pdf (208.62 KB , 下载次数: 163 )

网友A(2025-01-23):
AOP不能运行,log如下,求解
10:20:50.450 [main] INFO com.cadence.dso.OptimizerApiApplication - Starting server at /IC231/tools.lnx86/DSO/jars/OptimizerApi-0.0.1-SNAPSHOT.jar
10:20:50.454 [main] INFO com.cadence.dso.OptimizerApiApplication - DSO Server version 038-2219827-20240909
10:20:50.454 [main] INFO com.cadence.dso.OptimizerApiApplication - Using java version 1.8.0_322-CDS_2021_b4
10:20:50.520 [main] INFO com.cadence.dso.OptimizerApi.LicenseChecker - Checking for license Virtuoso_Variation_Option
10:20:50.676 [main] ERROR com.cadence.dso.OptimizerApi.LicenseChecker - (LMC-11951): License call failed for feature Virtuoso_Variation_Option, version 1.0. The license server search path is defined as 5280@xxxx. No such feature exists on any of the license sources

Run 'lic_error LMC-11951' for more information.
10:20:50.676 [main] ERROR com.cadence.dso.OptimizerApi.LicenseChecker - Failed to find license Virtuoso_Variation_Option

网友B(2025-03-01):
引用 网友A:
AOP不能运行,log如下,求解
10:20:50.450 [main] INFO com.cadence.dso.OptimizerApiApplication - Starti ...

请问您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网友:
这个功能非常有用,很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您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

添加feature即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添加feature即可

不行,feature原来就有,我用了pubkey对ic231isr11进行了破解,其他功能均正确,就是AOP不能用,推测就是api.jar

这个java文件没被破解,后面破解了一下,log上也不报错了,也不运行了,现在我又恢复成原样了,如果有java版的pubkey破解可以分享一下吗,可能是我找的破解包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行,feature原来就有,我用了pubkey对ic231isr11进行了破解,其他功能均正确,就是AOP不能用,推测就是 ...

确实,我以为看报错添加那个VVO的feature就行了,结果我试了也不行,看来这个就是不太好破解。按照eetop所说的查feature的方法,也添加了VVO_Assembly和VVO_Explorer的feature还是不行。其实报错说的是license而不是feature的事。。
报错信息:“Authentication Failed (-8,4048) ; Authentication Failed (-8,4048) ; Authentication Failed (-8,4048) ; Authentication Failed (-8,4048) ; Authentication Failed (-8,4048) ; SIGN or SIGN2 Required in License Certificate (-516,4035) ; SIGN or SIGN2 Required in License Certificate (-516,4035) ; SIGN or SIGN2 Required in License Certificate (-516,4035) ; SIGN or SIGN2 Required in License Certificate (-516,4035) ; Authentication Failed (-8,4048) ; Authentication Failed (-8,4048) ; Authentication Failed (-8,4048) ; Authentication Failed (-8,4048) ; Authentication Failed (-8,4048) ; Authentication Failed (-8,4048) ; Authentication Failed (-8,4048) ; Authentication Failed (-8,4048) ; SIGN or SIGN2 Required in License Certificate (-516,4035) ; SIGN or SIGN2 Required in License Certificate (-516,4035) ; SIGN or SIGN2 Required in License Certificate (-516,4035) ; SIGN or SIGN2 Required in License Certificate (-516,4035) ; SIGN or SIGN2 Required in License Certificate (-516,4035) ; SIGN or SIGN2 Required in License Certificate (-516,4035) ; SIGN or SIGN2 Required in License Certificate (-516,4035)

Run 'lic_error LMF-01513' for more information.
02:56:32.193 [main] ERROR com.cadence.dso.OptimizerApi.LicenseChecker - Failed to find license Virtuoso_Variation_Option”

看着像SIGN2没过验证,我也不知道怎么破解了。。。

网友(2025-11-02):
Wow thanks for sha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