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输出电压低于参考电压的LDO怎么设计

楼主(2024-09-11):
一般ldo输出电压都是高于或者等于参考电压的吗,比如参考电压1.2V,输出电压2.5V
有大佬设计过输出电压低于参考电压的吗,或者有相关的论文吗
谢谢!!

网友A:
参考电压不能分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电压不能分压吗

可以分压 但是仿真了一下负载跳变

VFB基本跟着参考电压,vout就降低很多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以分压 但是仿真了一下负载跳变

VFB基本跟着参考电压,vout就降低很多

解决了 重新做了个bg

网友B:
从原理上来讲,如果你做了一个低于参考电压的ldo,负载相当于在你分压电阻上并联了一个电阻,会改变你的分压比例。一般分压加个decouple cap或者前面加一级重新regulator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原理上来讲,如果你做了一个低于参考电压的ldo,负载相当于在你分压电阻上并联了一个电阻,会改变你的分 ...

您好,十分感谢回复!
您说的解耦电容是在分压电阻和负载电阻之间接一个电容吗,可以麻烦您详细说下嘛
在前级regulator,意思是先降低参考电压到低于输出电压,再接入ldo吗,比如参考是2.5V,输出是1.8V,先把2.5V降到1.2V,再通过ldo升到1.8V。不过这样的前级regulator怎么设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