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E XL 存檔

楼主(2024-09-11):
想請問各位,ADE XL的檔案要如何存檔。謝謝。

网友A:
历史结果会自动存在左边的history里,history会自动保存十个最近的结果,可以双击history你想存住的结果改个名字,就能一直存住了,不放心还可以右键lock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历史结果会自动存在左边的history里,history会自动保存十个最近的结果,可以双击history你想存住的结果改 ...

我找到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