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40nm的数字电路时钟频率最高能到多少

楼主(2024-09-11):
各位前辈  tsmc40nm的数字电路时钟频率最高能到多少?

楼主:
理论上最大频率是由时序路径上   传播时延+组合电路时延+建立时间   决定的,但仅限于理论,先听听前辈的经验

网友:
不针对具体电路,不针对具体的std cell的库,光说最高频率,那就是耍流氓。。。。。
比如HD和HS的库,即使是同一电路,同一工艺,差得也非常多。。。。。

网友(点评):
kk说的很对,最近一个smic40ll的项目,有7t,8t,9t,12t,还会细分为lvt,rvt,hvt

网友A:
规模比较大大话,1.5GHz主频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考虑成本,signoff频率做到600M已经是很好了

网友:
针对不同的应用场所差别比较大,汽车和消费都i是40nm,频率要差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规模比较大大话,1.5GHz主频已经很不错了

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规模比较大大话,1.5GHz主频已经很不错了

什么电路跑在40nm工艺上的主频能到1.5GHz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什么电路跑在40nm工艺上的主频能到1.5GHz

A 1.5 Ghz VLIW DSP CPU with Integrated Floating Point and Fixed Point Instructions in 40 nm CMOS
A 1.25GHz 0.8W C66x DSP Core in 40nm CM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A 1.5 Ghz VLIW DSP CPU with Integrated Floating Point and Fixed Point Instructions in 40 nm CMOS
A ...

我也看到以前的40nm奔腾处理器的core clock能跑到2GHz左右,不过不清楚指的具体是哪块电路,感觉只是一小部分电路,比如流水线部分。猜测这种电路的设计流程和通常流程不一样,应该含有很多全定制设计及异步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