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D_ADC积分器差分输出范围的问题

楼主(2024-09-11):
请问各位大佬,输入信号给的是共模信号为2.5V,摆幅为±500mv的正弦信号,在第三级输出的时候差分输出电压为±5V,但是论文里是很小的数值,说没有过载,,,所以我的结果是不是不正确,过载是什么意思呢,应该怎么调整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也查到了可能是积分系数不当导致,,这里的积分系数,就是采样电容值比上积分电容值对吧,一 ...

这个和你的vref,量化bit有关,你应该先用MATLAB建立一个模型,把模型跑通。再做一个理想的电路,验证模型,最后把实际电路一点一点换上去,这样比较靠谱呢

网友A:
第三级的输出如果顶到了电源和地,说明第三级都没有正常工作就是过载了,过载一般还是积分器的系数控制不当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三级的输出如果顶到了电源和地,说明第三级都没有正常工作就是过载了,过载一般还是积分器的系数控制不当 ...

好的谢谢,我也查到了可能是积分系数不当导致,,这里的积分系数,就是采样电容值比上积分电容值对吧,一般一二三级应该是怎样的一个比例呢?我按照论文上的,1/4、1/3和1/8 (分别是 2p/8p、0.7p/2p、0.5p/4p)所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你的vref,量化bit有关,你应该先用MATLAB建立一个模型,把模型跑通。再做一个理想的电路,验证模 ...

是的,本来是想一步一步通过建模实现的,但是本人是个小新,之前从来没接触过ADC,现在催的很紧张,只能直接去搭建电路了,当时也很心虚就担心出现这种问题,现在出现这种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了

楼主:
这是怎么回事呢,无论第三级的采样电容怎么变,最后out还是会顶到VDD和VSS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怎么回事呢,无论第三级的采样电容怎么变,最后out还是会顶到VDD和VSS

dac的正负端有没有接反哦哥们

楼主:
引用 网友A:
dac的正负端有没有接反哦哥们

如果接反会发生这种情况是吧,,我检查了电路,应该是没有接反,或者我尝试一下反着仿真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接反会发生这种情况是吧,,我检查了电路,应该是没有接反,或者我尝试一下反着仿真一下

...

你可以具体发出来你瞬态的波形嘛,所有积分器的差分输出,和单独输出,量化器的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具体发出来你瞬态的波形嘛,所有积分器的差分输出,和单独输出,量化器的输出
...

好,我稍后发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具体发出来你瞬态的波形嘛,所有积分器的差分输出,和单独输出,量化器的输出
...

这个是搭建的电路和仿真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搭建的电路和仿真情况

这第一级的输出就有问题啊,你可以再放大点,20个clk周期左右,我看一下瞬态积分器的瞬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第一级的输出就有问题啊,你可以再放大点,20个clk周期左右,我看一下瞬态积分器的瞬态
...

这是第一级,第一级之所以不正常,不应该是因为整体就不对,所以导致反馈到它这里也就不对了吗,我自己理解的

网友(2024-12-26):
引用 楼主:
这是第一级,第一级之所以不正常,不应该是因为整体就不对,所以导致反馈到它这里也就不对了吗,我自己理 ...

请问一下现在这个问题您解决了吗,能否说一下是如何解决的,我现在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多谢大佬

网友(2025-05-15):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我也查到了可能是积分系数不当导致,,这里的积分系数,就是采样电容值比上积分电容值对吧,一 ...

楼主参考论文可以发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