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rrc提取rhrp电阻和线路对应不上

楼主(2024-09-11):
如题,我在提取一个有一连串电阻的线路,华力28的,比如说电阻rhrp串开头是bot,然后串联5个电阻,现在提取出来就是那5个电阻顺序不是和线路上一样从0到4,它好像把4认成了0,也就是bot端,这样拉结点的时候就会乱,怎么怎么解决?是什么命令没对吗?XREF和XREF_USE_LAYOUT_DEVICE_NAME都是YES.

网友A:
是AD/DA的电阻阵列吗?你试着把内部的连线做个命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AD/DA的电阻阵列吗?你试着把内部的连线做个命名。

有名字的,但是显示还是像是自己定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