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smatch仿真,器件尺寸变化查看

楼主(2024-09-11):
有佬知道,怎么看跑monte carlo的mismatch仿真时,每个器件的尺寸变化大小是多少嘛

网友A:
打开MC仿真的Results Browser,里边output打开会有相关的leff、weff等尺寸参数,不过MC仿真变化的物理尺寸只是其中的一部分variation,可以看看具体工艺的model,里边的statistics可能主要是vth、u0、tox等的变化,这个可以通过dcOpinfo里去查看,所以单去看器件的设计物理尺寸变化并没有太大意义。不过plot出来所有MC仿真点的值后,倒是也可以通过切坐标看出来统计变化规律,无非就是正态分布。

网友B:
不能!可以建议给Cadence公司,增加该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可以建议给Cadence公司,增加该功能。

好嘞谢谢,我看statistic corner 的netlist和result browser里都没有。。。

网友C:
有个seed还是index来着,可以找到特定的那个case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个seed还是index来着,可以找到特定的那个case

应该是statistic corner吧,我找到了对应的corner仿真了. 但是只能看waveform,无法看出尺寸变化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是statistic corner吧,我找到了对应的corner仿真了. 但是只能看waveform,无法看出尺寸变化
...

不是的,是可以仿真指定到monte的那个case,应该.op可以打印出尺寸

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monte=list[n],现在手上这个工艺没有mc 模型,有条件的同学可以试一下

网友D:
op里应该有w,l吧,你想看具体哪个管子的,公式加上去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op里应该有w,l吧,你想看具体哪个管子的,公式加上去就行

在monte corner里plot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的,是可以仿真指定到monte的那个case,应该.op可以打印出尺寸

请问具体怎么操作呢,.op打印出来是一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MC仿真的Results Browser,里边output打开会有相关的leff、weff等尺寸参数,不过MC仿真变化的物理尺寸 ...

非常感谢,output里面是最直观的

网友(点评):
看到器件尺寸W&L的波动值了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output里面是最直观的

看到了

网友(点评):
给个例子吧,大家也见识一下。

网友(2024-12-24):
我记得可以直接在终端找到相关的数据文件,比如processData ,compactmismatchdata. 另外借楼问一下,virtuoso只能仿真process的变化,似乎无法读取mismatch相关的信息,只要变量选择mismatch,仿真点全部落在一条竖线上,这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