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finesim+vcs进行数模混仿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4-09-11):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在进行数模混仿的时候,在init文件里定义好了a2d的配置,如:“a2d loth=0.2v hith=1.5v node=tb.u_top.u_ana.qst_uv_flg”,但是我在编译之后发现,./simv.msv/interface_element.rpt文件里它把qst_uv_flg这个信号识别成inout端口,实际上它是一个analog的output,digtial的input信号,interface_element.rpt文件里是这样描述的“inout loth=0.2v hith=1.5v hiv=1.8v lov=0v node=tb.u_top.u_ana.qst_uv_flg”,这样造成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仿真时,从模拟一侧看这个信号是正常的,但是在数字一侧看,此信号在波形为1的位置显示的却是z态,如下图所示,请问大家有遇到类似的问题吗?是怎么解决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