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模BUCK,请问下这个电流传递电阻是什么意思,有=请求回答,感谢!

楼主(2024-09-11):
(图片)

网友A:
这是什么软件?建议标题里加上,这样用过的人才会点进来看,因为很多人都不会每个帖子都点进去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软件?建议标题里加上,这样用过的人才会点进来看,因为很多人都不会每个帖子都点进去看的。 ...

感谢回复,软件叫做SMPSKit

网友B:
看起来就是功率管Ron的样子

楼主:
感谢回复!看论文中说控制电压Vc与Ri有确定的对应关系。比如我采样电感电流的比例是1:6000,得到采样的电感电流为300uA,如果我需要的Vc为1.2V,那么Ri是等于1.2/300u吗?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就是功率管Ron的样子

感谢回复!应该是一个和电流采样相关的量,会影响到直流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