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do最小负载电流的影响因素

楼主(2024-09-11):
RT,ldo负载电流有一个最小值,有的ldo其负载电流最小值可以是0,有的只能达到10uA。

请问这个最小负载电流跟什么有关呢?如何设计?

网友:
有哦反馈电阻的,一般不是0,1uA的负载也是

网友A:
跟环路稳定性有关吧, 负载变小会让功率管的ro变大,让输出极点往低频靠,可能会不稳定。设计的时候如果做好补偿没有轻载稳定性问题就不需要最小负载,否则一般会加一个限制,或者是在LDO内部做了dummy load 保证无负载时的输出稳定性

网友B(2024-11-26):
引用 网友A:
跟环路稳定性有关吧, 负载变小会让功率管的ro变大,让输出极点往低频靠,可能会不稳定。设计的时候如果做 ...

请问dummy load 在实际电路中是怎么实现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dummy load 在实际电路中是怎么实现的呢?

有很多办法啊 你可以直接bias一条电流给功率管 也可以外带一个电阻拉一个固定电流,也可以直接把反馈电阻设计为你想要的值去拉一个最低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