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这个比较器电路的工作原理

楼主(2024-09-11):
一直没想明白为什么比较输入inn和inp的大小,输出就能得到我们想要的0和1,希望大佬从具体电路层面详细解释一下

网友A:
输入端VGS比大小,两路电流竞争,向上或者向下拉,比较出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端VGS比大小,两路电流竞争,向上或者向下拉,比较出结果。

哥,可以稍微详细一点介绍吗,小弟刚入门

网友:
这是一个放大器,后面连接两个反相器,相当于是一个具有很高增益的放大器,就成了一个比较器。这种比较器相比于latch构成的比较器慢一些

网友:
推荐你学习 Alleny的CMOS模拟IC设计,这本书对比较器讲解的比较详细

网友B:
inp高的话,那路电流小,这样镜像过去的电流左边大、右边小,这样左边二极管的栅拉低,但右边电流小,只能out上升,不知道对不对,望指教

网友:
一个ota+俩反相器,没啥分析的地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p高的话,那路电流小,这样镜像过去的电流左边大、右边小,这样左边二极管的栅拉低,但右边电流小,只能o ...

谢谢,这样理解也挺有道理的吧,既然out上升了,那out上升前的值又是多少了,怎么又能确保out上升了之后的值(这时假设inp大于inn)经过两个反相器真正的输出y输出1了?(或者直接这样理解:两个反相器前的电路组成高增益运放,当inp大于inn,运放的输出out=Av(inp-inn),out大于反相器的阈值电压(1/2)VDD,但是这时out经过两个反相器就直接输出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p高的话,那路电流小,这样镜像过去的电流左边大、右边小,这样左边二极管的栅拉低,但右边电流小,只能o ...

我这边师傅说的是这么理解:直接inn和inp比较,谁大谁为1,谁小谁为0,图片中圈起来的电路看作反相器,后面的这样连线的也都直接看作反相器,这样直接比较出结果,只是没想通为什么直接inn和inp比较,谁大谁就是1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边师傅说的是这么理解:直接inn和inp比较,谁大谁为1,谁小谁为0,图片中圈起来的电路看作反相器,后 ...

你对运放的原理还没理解,输入的mos管可以认为是一个压控电流源,inn和inp的不同代表了控制电流能力的不同。

首先你tail current是固定的,两个输入对管流过的电流相加等于你的tail current。
举例,inn大于inp,MP9的电流小于MP11的电流,由MN1-MN3 & MN2-MN6两个电流镜镜像之后MN3的电流小于MN6的电流,同样的MP1的电流偏置来源于MP0即MN3的电流。
所以最终相当于MP1和MN6的电流竞争,因为MP1的电流等于MP0等于MN3等于MN1等于MP9的电流,而MN6的电流等于MN2等于MP11. 因为前述MP9电流小于MP11电流,所以MP0电流小于MN6电流。所以下拉电流大于上拉电流,这时候comp_out输出电压会被拉低。接着通过两级反相器整形形成rail to tail的信号。

比较器或者说运放的核心概念,无非就是输入电压通过输入对管进行V-I的转换,电流镜作为active loading你可以认为它是电阻负载来实现I-V的转变。最终实现了电压的小信号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对运放的原理还没理解,输入的mos管可以认为是一个压控电流源,inn和inp的不同代表了控制电流能力的不 ...

非常感谢大哥这么详细的解释,小弟受教了,好人好报。

网友(2025-02-22):
在输出级,INP和INN决定的电流一个从VDD往输出节点流(I1),一个从输出节点往VSS流(I2),当I1>I2时,多余的电流就会在输出节点的电容上积累,最终导致该点的电压升高

网友(2025-08-21):
引用 网友C:
你对运放的原理还没理解,输入的mos管可以认为是一个压控电流源,inn和inp的不同代表了控制电流能力的不 ...

多写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