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有办法全选原理图中的所有PMOS吗?

楼主(2024-09-11):
想调整所有PMOS的某一参数,有办法直接全选原理图中所有PMOS吗?感谢

网友A:
可以通过Edit-find中的设置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通过Edit-find中的设置来实现

可以再具体点吗?感谢

网友B:
器件选择q,左上角有个selected xxx的选项,选成all。就可以看见电路图里的同一种器件全部高亮了。改完记得把这个选项改回来,否则酿成大祸hhh

楼主:
引用 网友B:
器件选择q,左上角有个selected xxx的选项,选成all。就可以看见电路图里的同一种器件全部高亮了。改完记得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