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版图EMX后仿不起振

楼主(2024-09-11):
前仿谐振频率为25GHz左右吗,但后仿pss仿真不起振。版图主要是用MTT2和ALPA两层厚金属画的,请问各位大佬,有振荡迹象但没起振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增益不够

楼主:
那请问可以怎么改善呢

网友A:
有一个笨办法,EMX能够屏蔽部分器件然后再仿真,你把版图分模块仿真,看是哪部分引起的,和该模块的原理图仿真对比,哪里出了问题。(你电感感值用的默认的2.4G状态下的吗?是否和你电路的频率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笨办法,EMX能够屏蔽部分器件然后再仿真,你把版图分模块仿真,看是哪部分引起的,和该模块的原理图 ...

用的是默认频率2.4GHz下的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笨办法,EMX能够屏蔽部分器件然后再仿真,你把版图分模块仿真,看是哪部分引起的,和该模块的原理图 ...

我用EMX的C Only模式只提取电容,但是一直报错,请问您知道是为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