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ADC的DNL时如何消除gain error

楼主(2024-09-12):
ADC的DNL仿真用ramp信号作为输入并用cadence中的calculator中的DNL函数进行计算,但是由于ADC存在gain error使得结果并不准确,想请问下是否需要先将gain error移除以及应该如何消除

网友A:
请问一下,您这个“ADC的DNL仿真用ramp信号作为输入并用cadence中的calculator中的DNL函数进行计算”的DNL函数怎么使用,怎么配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您这个“ADC的DNL仿真用ramp信号作为输入并用cadence中的calculator中的DNL函数进行计算”的DNL ...

【新提醒】cadence的计算器中dnl函数的疑问 - Analog/RF IC 设计讨论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

参考的这篇帖子,不过要注意一个台阶只能采一个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提醒】cadence的计算器中dnl函数的疑问 - Analog/RF IC 设计讨论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 ...

好的,谢谢楼主

网友:
取几个点,算出理想输出值,求输入输出斜率,然后看实际斜率差多少,补上应该就行,而且增益误差不影响线性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