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so使能有效,但是信号未被隔离,添加了波形描述,请大佬帮忙看看

楼主(2024-09-12):
rt;

上一段波形:

iso_en有效,那么信号就应该被隔离到指定值啊,我使用vcs仿真时发现在复位未撤销时,Iso的输出是x态,但是在该domain上电后,iso_en起了作用,idle信号被隔离到了1;(可以看下图中那条竖线左右,左边iso_en也是高的,idle信号是x态,右边idle被隔离到1了,区别仅仅在于在竖线右边该idle信号的power domain上电了)

但是iso是放在该domain的parent区域,应该是常开的。,不应该受该domain是否上电影响。包括在波形上查看iso_en的VDD以及VSS都是ok的,为什么会受该domain的power state影响呢?

有大佬遇到类似的问题吗

楼主:
这个x态是因为isolation放在domain外面,模块接口属于domain,所以断电时是x态,看模块外面和idle连接的那个wire是正常隔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