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金属线的选择还是不太清楚

楼主(2024-09-12):
比如工艺是1P6M,但是顶上两层是MTT2和TM1,感觉就不像用作连线的金属,做模块内的连线我就选用M1 M3做Y轴的走线,M2  M4做X轴走线,
1.那么在顶层连线我用什么呢?M4还是上面那两个TOPmeatl、TOP metal(n-1)?

2.像走线非常长的时候,但不是大电流路径,我还是会觉得是不是用高层metal要好一点,然后按倍数增加WIDTH?很多时候就会看感觉去给材料和width
3.还有一些电阻电容,要求特定的metal、以及在某些地方将线宽做到最小,但是线很长啊,线宽又小,材料又低,如果说为了减小寄生,但是感觉这根线都不是很成立

其实就是很多时候,线走的长了,就会自己想   要不要用更高层的金属,要不要加宽metal width,  都是凭感觉,有人能详细说说怎么给吗?

网友:
个人理解:取决于你关注的是寄生电阻还是电容

网友:
MTT2和TM1都是厚金属,宽度和间距以及相应的via都会比下层的金属和via要大,一般来说如果是对阻抗没有要求的信号线可以走M1到M4,电源地,大电流信号,要求阻抗足够低的信号用厚金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