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版图中的字母缩写

楼主(2024-09-12):
版图小白,最近在看SMIC的DRC文件,但是里面有很多字母缩写,比如AR_H、AR_V、SBPMK2看不太懂,一般在网上搜也找不到答案,想请教大家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查到这些缩写代表的含义?

网友A:
不同类型的光刻胶。
AR-H、AR-V :抗反射涂层。AR-H通常用于较短波长的光刻工艺中,如193nm光刻。AR-V通常用于更长波长的光刻工艺,能够有效减少反射并改善图案的质量。
SBPMK2是一种高性能的光刻胶,专为先进的半导体制造工艺设计。通常用于更复杂的图案和更小的特征尺寸

网友B:
如果需要知道原生Layer的含义的话,可以去看design rule,或者mask相关的pdk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类型的光刻胶。
AR-H、AR-V :抗反射涂层。AR-H通常用于较短波长的光刻工艺中,如193nm光刻。AR-V通常 ...

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需要知道原生Layer的含义的话,可以去看design rule,或者mask相关的pdk文档, ...

好的,谢谢~

网友(2025-01-20):
引用 网友A:
不同类型的光刻胶。
AR-H、AR-V :抗反射涂层。AR-H通常用于较短波长的光刻工艺中,如193nm光刻。AR-V通常 ...

大哥这些layer的知识是您的经验还是有相关的书籍么?可以推荐阅读以下么?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