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in的问题

楼主(2024-09-12):
请教,版图做到顶层,会给数字出pin,每次我都是手动放几百个pin,特别的费时间(有时候XL还不显示飞线),我只能用肉眼对比,有木有什么简单的方法出pin呀??

网友A:
要是数字的下层pin和上层一致的话,直接用脚本用下层pin或者pin的label提取到当前层再通过label生成pin。
不一致但有规律的话也可以这样改,没规律就得另想他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是数字的下层pin和上层一致的话,直接用脚本用下层pin或者pin的label提取到当前层再通过label生成pin。
...

是的

网友B:
把所有pin都调出来后用align来调整的space也很快

楼主:
不会用脚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所有pin都调出来后用align来调整的space也很快

可是pin都没有规律诶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pin都没有规律诶

让电路改成有规律的(哈哈哈)

网友:
layout菜单栏的Place里面有个Pin Placement  这个应该会有用  不过得你自己去找找看这个应该怎么操作  因为我也没用过

网友:
数字的金属线上可有la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