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金属层之间的间距

楼主(2024-09-12):
design rule 会有不同金属,比如3和4之间垂直间距的数据吗?这不属于layout设计需要考虑的吧,,,design rule里面没找到,是不是应该跟工厂要这样的数据。

网友A:
什么情况下需要考虑垂直方向下的金属space呢

网友B:
垂直交叉都没问题,为什么还要留有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情况下需要考虑垂直方向下的金属space呢

layout 设计是不需要,奈何老板让我查查这些数据,还有钝化层的厚度,不知道哪里去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垂直交叉都没问题,为什么还要留有间距

layout 设计是不需要,奈何老板让我查查这些数据,还有钝化层的厚度,不知道哪里去找

网友C:
后仿的文件里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后仿的文件里看

能多给点提示吗哥,你说的后仿文件就是抽寄生的那个吗?啥关键词能找到啊,,,

网友D:
这个可以找FAB要的。
不是老板让你要你才要。你考虑耦合电容的时候,同层间要考虑,上下层也是要考虑的哦。某个工艺,sapce 90
,上下层180左右。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可以找FAB要的。
不是老板让你要你才要。你考虑耦合电容的时候,同层间要考虑,上下层也是要考虑的哦。 ...

感谢感谢

网友:
这个如果和fab比较熟,可以和fab要,现在大多数工艺DR里面也有这个信息。如果fab提供后仿:mipt、itf这些文件,并且fab没有加密的话,也可以从里面看到各层的厚度。调研这些数据,是在考虑封装或者走线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