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innovus使用什么命令添加GFILLER或者GDCAP

楼主(2024-09-12):
问题如题所示,另外想问下加了GFILLER 是不是就可以不加GDCAP 了。

网友A:
addFiller 命令,GFILLER 和GDCAP 最好都加,后期替换的时候选择性多一些,而且decap 对ir 好一些;此外,建议加filler 分批次加,-util 控制密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dFiller 命令,GFILLER 和GDCAP 最好都加,后期替换的时候选择性多一些,而且decap 对ir 好一些;此外, ...

感谢答复!发现还可以使用addWellTap  -star_row_num  2   -skip_row_num  [expr int( 300/siteHeight ) ]  的方式,使其能在 300 um半径范围内放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