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容Q值仿真

楼主(2024-09-12):
校招面试、实际工作、TO后测试时都会涉及到电容Q值,但是很久都不能理解如何计算,以及无法确定自己仿真的正确性。

疑问:电容Q值的仿真是否有明确的tb测试模版和方法呢?想要一份明确的步骤
我的理解:LC VCO中,有开关电容阵列和变容管阵列,开关电容阵列仿随value的变化,Q值的变化;变容管阵列仿随控制电压的变化,Q值的变化。
做法:用port并联在电容阵列两端,然后用sp仿真,输出z11的虚部除以实部,加绝对值即得到Q值的变化曲线。
我目前的仿真结果是,两者都是变化增大的
疑问是:1、对于开关电容阵列来说,随着并联的电容越多,电容值C增加,Q值不应该减小吗?2、对于变容管阵列来说,随着控制电压的增大,电容值C增加,Q值也应该减小
对这个一直有点懵,希望有大佬帮忙看看

楼主:
自己用管子和已有的结构搭了一下,结论是这样:
1、对于开关电容阵列来说,随着并联的电容越多,电容值C增加,Q值减小
2、对于变容管阵列来说,随着控制电压的增大,电容值C增加,Q值减小

具体方法:在阵列两端并联port,用sp仿真,输出Q值为z11的虚部/实部的绝对值,曲线光滑
(不知理解是否到位,也欢迎大家讨论

楼主:
想请教下大家,关于LCVCO中仿真变容管阵列的Q值中,tb中的port的DC voltage应该设置多少,是1/2Vdd吗?这里并不理解DC voltage的作用,help文档给出的解释是整个仿真的DC level

网友A(2025-02-12):
引用 楼主:
想请教下大家,关于LCVCO中仿真变容管阵列的Q值中,tb中的port的DC voltage应该设置多少,是1/2Vdd吗?这里 ...

可以向您请教一下怎么用sp仿真仿开关电容阵列的Q值吗?我仿出来的是负值,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向您请教一下怎么用sp仿真仿开关电容阵列的Q值吗?我仿出来的是负值,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

请问您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相似的问题了

网友(2025-04-28):
可能是C的增加大于C提供的电阻对整个谐振腔并联电阻减小的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