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ux后的时钟创建

楼主(2024-09-12):
在写sdc的时候遇到一个问题,clk1 和clk2 是异步时钟,经过mux选择后还经过了分频器。
我分别在mux的I0和I1创建了时钟,并在p点创建了相应的generated_clock,请问这两个generated_clock应该设为asynchronous还是physically_exclusive,大概是这样的:

        create_clock -period $periods -name  CLK1  [get_pins mux/I0]

        create_clock -period $periods -name  CLK2  [get_pins mux/I1]
        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GCLK_div_clk1 -source     [get_pins mux/I0]       -divide_by 2 [get_pins DIV/p]

        create_generated_clock -name GCLK_div_clk2 -source     [get_pins mux/I1]       -divide_by 2 [get_pins DIV/p] -add
分组的时候应该是:         set_clock_groups -name asyngroup -asynchronous   -group " CLK1 GCLK_div_clk1" -group "CLK2   GCLK_div_clk2 "
还是:                            set_clock_groups -name asyngroup -asynchronous   -group " CLK1 " -group "CLK2 "
                                      set_clock_groups -name asyngroupdiv -physically_exclusive   -group " GCLK_div_clk1  " -group " GCLK_div_clk2 "

网友A:
同求大神指导,我一般都是设成
set_clock_groups -name asyngroupdiv -physically_exclusive   -group " GCLK_div_clk1  " -group " GCLK_div_clk2 "
set_clock_groups -name asyngroup -asynchronous   -group " CLK1 GCLK_div_clk1" -group "CLK2   GCLK_div_clk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求大神指导,我一般都是设成
set_clock_groups -name asyngroupdiv -physically_exclusive   -group " GC ...

如果是不考虑SI的话,只用-asynchronous就可以了。如果考虑串扰的SI的分析,需要设置成physically_exclusive,就是避免不必要的的串扰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不考虑SI的话,只用-asynchronous就可以了。如果考虑串扰的SI的分析,需要设置成physically_exclus ...

谢谢大佬回复,另外请教一个问题,如果像下图这样clk1和clk2完全异步,sdc
里可不可以不创建clk1和clk2 ,而是只在p点后直接create_clock,频率按两个时钟里最严的约,这样会有什么不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回复,另外请教一个问题,如果像下图这样clk1和clk2完全异步,sdc
里可不可以不创建clk1和clk2  ...

如果mux前没有时钟驱动的cell,而且你能确定哪个时钟是最差情况,可以只在mux输出创建一个时钟。如果是普适情况,应当尽量往前创建。因为最差情况不仅只考虑最高频率,还有transition/latency/duty cycle以及这两个时钟与其他同步时钟在交汇处的相位关系等因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回复,另外请教一个问题,如果像下图这样clk1和clk2完全异步,sdc
里可不可以不创建clk1和clk2  ...

一般不会这样定义,除非能保证ck1和clk2和后面定义的clock没有相交,没有CDC的问题才行,否则很难设约束。如果有CDC,又设置成async的话,那么CDC path上的cell就漏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