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X问题求助

楼主(2024-09-12):
请教大佬,lvs和drc都通过了,但是pex报错nothing in layout.

标签都打了,求助是什么情况UMC28

网友:
有可能是你的tf文件有问题,重新配置一下你的项目环境

网友:
看看你的input界面

楼主:
我这个layout和netlist都是自动生成的,但是pdk里没找到hcell和xcell,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的问题
不知道为啥今天突然发不了图片了

网友:
做完LVS和PEX后,运行目录下都有一个以下划线开头和结尾的rule文件,GUI设置的内容都在文件中,打开对比一下,看看是不是有什么选项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