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确定symbol对应的schematic

楼主(2024-09-12):
schematic选中一个instance,如果调用的cell有多个schematic,比如(schematic schematic_1 schematic_2),怎么才能知道选中instance的symbol对应的是哪一个schematic呢?

网友A:
仿真的话可以通过config 选择需要的schmatic view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的话可以通过config 选择需要的schmatic view

想找一种脚本能实现的方式

网友A:
config 以后用ocean script 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nfig 以后用ocean script 就行了

感谢,我试一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找一种脚本能实现的方式

一般情况下不需要脚本,也不需要config。直接设置switch view顺序就可以了。ADE中,菜单Setup→Environment,修改Switch View List,把你希望使用的原理图view名字放的靠前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需要混合仿真,或者多个单元都有多个原理图,且需要使用不同的顺序时,则需要用到confi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