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两个输出PAD之间会产生lachtup 吗?

楼主(2024-09-12):
两个输出PAD之间打LU的时候,ESD下方会烧片。请问两个输出PAD之间有可能形成latch up吗?如何理解这里没有电源到地的通路,也会产生LU。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结构是,PADA一条路接PNP30V—NBL的ESD,另外一条路接50欧的电阻再接nld30—nbl再接nch5 width102,l ...

结合你 发生烧毁的器件结构位置和输出PAD 来看寄生结构。之前遇到过,PAD -100mA LUP测试,拉低了该PAD 电位,导致和另外一个NBL 高压器件寄生NPN导通,拉低了另外一个NBL器件的 电位,该NBL 器件的 stack MOS超压导致MOS damage。类似的场景可以check下。  确认一点,LUP失效是由于输出PAD 的灌电流或抽电流导致附近的电地之间PNPN导通。

网友A:
1,首先弄清楚LUP 如何测试:1,电地之间的过压测试;2,IO 过流限压再看电地之间或通过大电流的path(这个时候其他IO 输入tieH/tieL,输出flloating)。所以你想问的不是 两个输出PAD之间打LU,而应该是 输出PAD LUP 测试时候,发生ESD器件下方烧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首先弄清楚LUP 如何测试:1,电地之间的过压测试;2,IO 过流限压再看电地之间或通过大电流的path(这个 ...

佬,想问的就是你说的“ 《 输出PAD LUP 测试时候,发生ESD器件下方烧毁。》”麻烦佬指点或者给个方向,之前问佬的SAB的问题在佬的指点下,查阅资料之后,已经明白,十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佬,想问的就是你说的“ 《 输出PAD LUP 测试时候,发生ESD器件下方烧毁。》”麻烦佬指点或者给个方向, ...

这个要结合 电路和版图结构以及工艺器件特点分析了。但根本还是  画出damage 地方器件的 寄生PNPN 结构图,找出可能的触发低阻path。还有你输出PAD LUP测试时 +100mA还是-100mA,会导致出现输出电位是高电位还是低电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结合 电路和版图结构以及工艺器件特点分析了。但根本还是  画出damage 地方器件的 寄生PNPN 结构图 ...

电路结构是,PADA一条路接PNP30V—NBL的ESD,另外一条路接50欧的电阻再接nld30—nbl再接nch5 width102,length0.5。  PADB相同接法。
版图布局的时候,两个PNP30—NBL的ESD中间放了一个nld30v—nbl的管子。  两个ESD的nbl分别接各自pad,nld30v的nbl的电位和pad之间差一个50欧的电阻。
版图的整体情况是3个nbl,可能会有三个不同的电位。
分析path的时候,如果PADA接高,PADB是低,那么pad A通过ESD A 通过和nld30寄生的npn,再通过50欧的电阻到PADB。是一条通路。

网友:
这种情况,PAD接NBL时,不同的NBL之间是需要space的,一般几十um,看看是否距离太小导致的LU,一般DR里会有相应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