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V绿皮书有个地方没太看明白

楼主(2024-09-12):
为什么5.26不行。它在repaet中先取随机数,再传递出去,为什么说所有被传输的Transaction都有相同的addr值,不应该每次循环都不一样嘛。是只创建一个实例,所以transmit(t)这个任务在运行第一次repeat的时候,哪怕Transaction在变化,transmit也不会运行新的Transaction,直到当前transmit结束,但repeat已经结束。对吗?

p1

p1

p2

p2

网友A:
注意这句话:“如果transmit的线程需要耗费几个周期完成发送,就有可能出现这种错误”。如果transmit这么写,是否更容易理解:(线程的介绍在第7章)
task transmit(Transaction t);
    总线.data <= t.data;
    fork
        begin
            等待4个时钟周期;
            总线.addr <= t.addr;
        end
    join_none
endtask

网友B:
因为new的过程本质上是重新分配新的内存空间过程,来让不同的对象的实例化后的调用过程可以互相独立。。。
5.26例子里的错误是generator循环多次生成和发送transaction激励过程中,有且只有一次的new过程,那么这个generator发送的激励在整个验证环境中调用这个Transaction的过程,都是使用同一段内存空间,所以,不管它$random()多少次,所有的打印信息都只是打印同一段内存空间的打印,只是不同时间轴上进行了不同的random变化——那么,他们在环境中不同task和组件中会互相影响——而你的driver/generator一般是需要一定时钟周期来完成单个transaction的发送的,连续发送多个transaction的时候,它的发送过程跟你randomized的过程不同步的,这会导致你的generator来来去去只发送同一个transaction,只是被多次随机化了而已。
类比一下,我们希望激励的生成是同一颗枪管中多颗互相独立的随机子弹,而不是同一颗枪管中只有一颗子弹发射到一半绕回来再次发射,来来去去只发送一颗子弹——且这子弹还有可能因为绕回来的过程变形了。。。

网友C:
5.14.1中第一段说明了,“当你调用方法的时候,传递的是对象的句柄而非对象本身”。所以例5.26只能接收到n个相同的句柄,相同的句柄当然有相同的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5.14.1中第一段说明了,“当你调用方法的时候,传递的是对象的句柄而非对象本身”。所以例5.26只能接收到n ...

但是5.27中不是也只有一个句柄t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这句话:“如果transmit的线程需要耗费几个周期完成发送,就有可能出现这种错误”。如果transmit这么写 ...

就是transmit的线程中addr一直是一开始的,但是同时repeat线程中ADDR会一直变,但是变得ADDR不会被传递进transmit的线程中,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5.27中不是也只有一个句柄t嘛?

5.27中new被重复调用了n次,每次调用new都会生成一个新的句柄,此时t = new让t指向了刚刚生成的Transaction,下一次repeat的时候又指向了另一个生成的Transaction。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transmit的线程中addr一直是一开始的,但是同时repeat线程中ADDR会一直变,但是变得ADDR不会被传递进 ...

不对。
我举个例子,n=10即重复10次,编号为0~9,每个Transaction的addr也是对应的0~9。我们等待10个Transaction全部发送完之后再去检测他们地址,5.26的写法你会得到10个相同的Transaction,其addr都是9;5.27你会得到10个不同的Transaction,addr从0~9。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new的过程本质上是重新分配新的内存空间过程,来让不同的对象的实例化后的调用过程可以互相独立。。。
...

明白了,感谢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对。
我举个例子,n=10即重复10次,编号为0~9,每个Transaction的addr也是对应的0~9。我们等待10个Tran ...

理解了,感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