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nnovus布线问题

楼主(2024-09-12):
请问一下,在innovus中做pre cts后整个版图的密度只有0.859%?紧接着进行时钟树优化后,整个版图只有几十根信号线,这是为什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cts就是只走clcok信号线的,其他的连接,你要route之后,才是真实的线。。

网友B:
你这个应该只是露出了special net 和clk net吧,signal net 没有亮出来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应该只是露出了special net 和clk net吧,signal net 没有亮出来而已

不是的,我们所有的线都显示出来了,我按照流程走完了,密度还是这有这么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cts就是只走clcok信号线的,其他的连接,你要route之后,才是真实的线。。

我按照全部流程走完了,还是这样

网友A:
点这个按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这个按钮呢,

是这样的

网友A:
最右边那个。。。器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右边那个。。。器件的

就是刚才给楼上回复的那个图,这是我走完流程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的,我们所有的线都显示出来了,我按照流程走完了,密度还是这有这么点
...

dbget  top.insts.pstatus unplaced  看下是否有没有place 上去的cell,如果没有的话,就是你的设计太简单了,都给你优化完了;最好再出一个网表和你的初始网表比fm,看看是不是有deleteInst 的危险操作

网友:
你这第一张图不是显示有其他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dbget  top.insts.pstatus unplaced  看下是否有没有place 上去的cell,如果没有的话,就是你的设计太简 ...

按照您给的这个指令出来的结果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这个代码之前生成过一版版图,密度80%左右,这一版只不过加入了串并转换接口而已,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按照您给的这个指令出来的结果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这个代码之前生成过一版版图,密度80%左右,这一版只不 ...

直接吐网表比fm 吧,感觉不太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吐网表比fm 吧,感觉不太对劲

是出savenetlist.v那个吗?还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出savenetlist.v那个吗?还是什么?

是的,两个比一下

网友:
直接原因 你的dtcell  数量这么少 定这么大的面积 利用率能不小么

网友C:
你这网表有问题,可能库没吃全,cell就没input进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网表有问题,可能库没吃全,cell就没input进来

是不是rtl例化的有问题?还是DC综合的时候读verilog文件的时候出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不是rtl例化的有问题?还是DC综合的时候读verilog文件的时候出问题?

这种你得看log去定位呀,这个不好说的;或者稳健一点就跑跑formal:rtl跟dc后的网表比一下,dc后的网表跟innovus写出来的网表比一下;简单看的话就是你看看dc的report里面cell数量有多少,符不符合预期,innovus里面的cell有多少,跟dc里面是不是一致;去log里面找找error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你得看log去定位呀,这个不好说的;或者稳健一点就跑跑formal:rtl跟dc后的网表比一下,dc后的网表跟 ...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