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一套自动跑drc、lvs和pex的csh脚本

楼主(2024-09-12):
论坛上有很多相关知识的帖子,但基本都是零零碎碎的,看起来都不难,一到自己动手去写且想按着自己的想法改才发现也不像看起来的那样简单了。

以下脚本为本人短期内经过学习写出来的,多有参考引用,若有错误,欢迎指正。

一、单个cell自动跑drc、lvs
必要准备文件:cds.lib。把这个文件复制或者链接到当前目录下,个人建议用链接的方式(ln -s ..your path.../cds.lib).
1、自动导cdl
    用命令行导cdl需要用si命令,并且还需要配置si.env文档。si.env文档不用自己写,用常规导cdl的方式(CIW->File->Export->CDL)导一遍cdl,会在导出cdl的文件夹下自动生成一个si.env文档,打开复制到脚本即可。

    脚本为auto_cdl_out.csh,用法:在当前文件夹下执行./auto_cdl_out.csh lib_sch cell_name,lib_sch、cell_name为参数。
    这个脚本第一次使用需要把set includeFile=...的配置给填上。

2、自动导gds
    导gds用strmout命令,可通过在terminal输入strmout -h查看详细用法。
    同样的,可先用常规方法(CIW->File->Export->Stream)导一遍,在CIW窗口能找到刚开始导gds的log有如下图的输出,复制到脚本即可。
    脚本为auto_gds_out.csh,用法:在当前文件夹下执行./auto_gds_out.csh lib_lay cell_name,lib_lay、cell_name为参数。

3、命令行跑drc
    用命令行方式跑drc、lvs等可通过calibre --help查看具体用法。
    老规矩,不懂命令怎么写的先在gui界面跑一遍drc,然后在Transcript栏的log界面拉到最上边,就可以看到当前配置的命令行写法,复制即可。
    在上面的截图中可以看到命令行的最后一个参数为“/.../_calibre.drc_"的文档,这个文档是calibre自动生成的,里面会配置gds、cdl、topCell、report相关的信息,把这脚本当作配置文件复制到当前目录下,把里面所有的cell_name都改成topCell,INCLUDE后面接的"..../drc rule”换成"drc_rule",文件名改成drc.rule。
    脚本为drc.csh,用法:在当前文件夹下执行./drc.csh cell_name,cell_name为参数。
    这个脚本第一次使用需要把set drc_rule=...的配置给填上。

4、命令行跑lvs
    过程及相关修改类似drc。
    脚本为drc.csh,用法:在当前文件夹下执行./lvs.csh cell_name,cell_name为参数。
    这个脚本第一次使用需要把set lvs_rule=...的配置给填上。

5、自动跑drc
    有了自动导gds和命令行跑drc的脚本就可以自动跑drc了。
    脚本为auto_drc_flow.csh,用法:在当前文件夹下执行./auto_drc_flow.csh lib_lay cell_name,lib_lay、cell_name为参数。

6、自动跑lvs
    有了自动导cdl、gds和命令行跑lvs脚本就可以自动跑lvs了。
    脚本为auto_lvs_flow.csh,用法:在当前文件夹下执行./auto_lvs_flow.csh lib_sch lib_lay cell_name,lib_sch、lib_lay、cell_name为参数。

7、自动跑drc、lvs
    有了上面6个脚本,只需再写一个csh的脚本整合在一起就行了。

    脚本为auto_drc_lvs_flow.csh,用法:在当前文件夹下执行./auto_drc_lvs_flow.csh lib_sch lib_lay cell_name,lib_sch、lib_lay、cell_name为参数。

8、总结
    以下截图为所有需要准备的文件
    最终只需跑auto_drc_lvs_flow.csh这个脚本即可完成自动drc、lvs的验证,上面的脚本也都可以单独使用。

二、一次跑多个cell的drc、lvs
    有了自动跑单个cell的flow,只需套个循环就可以跑多个cell了。
    准备一个input_cells.txt的文件,里面记录需要跑的cell的信息,格式如下截图所示:
    在跑单个cell的脚本中设置了把drc和lvs的结果用窗口打开,跑多个cell就没必要打开了,所以添加了两个文件correct和incorrect,这两个文件的结果只与lvs有关,drc在脚本中已屏蔽(即不跑drc,有需要可自行打开),跑完后查看这两个文件就可以知道哪些cell没过lvs了。
    脚本为auto_multipul_drc_lvs_flow.csh,用法:在当前文件夹下执行./auto_multipul_drc_lvs_flow.csh。

    以下截图为所有需要准备的文件

楼主:
补充:单个cell跑xrc提后仿的脚本

    1.准备pex.rule文件
    怎么获取及如何修改参照drc,这里不多赘述,这个文件有个地方特别说明一下:
    输出的网表格式由这句话决定:
    calibreviewEX NETLIST "***.pex.netlist" CALIBREVIEW 1 SOURCENAMES GROUND "GND" SEPARATOR "/" LOCATION
    spectreEX NETLIST "***.pex.netlist"  1 SPECTRE SOURCENAMES GROUND "GND" SEPARATOR "/"
    hspiceEX NETLIST "***.pex.netlist" HSPICE 1 SOURCENAMES GROUND "GND" SEPARATOR "/"
    所以需要提不同后仿格式的就得改一下输出格式,如果不是calibreview格式的话后续的calibreview也不用跑了,所以不在脚本中作修改,有需要可自行定制。

    2.命令行跑pex
    参考1楼第3点用命令行跑drc。
    提供的pex.csh文件中有set rules=...这个变量及下面的判断语句if(! -f rules) then ...endif,是我所用的工艺需要用到这个文件才能跑通lvs,所以大家可根据自己的工艺决定是否留存这个变量和这些语句。
    calibre -xrc的命令如下:

  1. calibre -xrc -pdb -rcc ...
  2. calibre -xrc -fmt -all ...

   -phdb:Persistent Hierarchical Database.     used in creating the PDB.
     -pdb:Parasitic Database.    The PDB stores the parasitic models foreach extracted net.
     -fmt:formatter.

     脚本为pex.csh,用法:在当前文件夹下执行./pex.csh cell_name,cell_name为参数。
     这个脚本第一次使用需要把set pex_rule=...的配置给填上。set rules=...看上面红字说明。

    3.自动跑calibreview

    如果输出格式不是calibreview,则第2步就已完成后仿参数网表的提取!
    这里需要准备两个文件:calibreview.setup和calibreview_script.ocn。
    calibreview.setup和*.rule文件获取方式一样,先用常规方式走一遍流程,calibre就会自动生成,若是没生成也可以在Calibre View Setup的form那里保存一份。
    calibreview_script.ocn里面写的代码是skill,可理解为在virtuoso的CIW窗口输入skill代码。
    脚本为auto_calibreView.csh,用法:在当前文件夹下执行./auto_calibreView.csh cell_name lib_lay lib_sch,cell_name为topCell,lib_lay为输出library,lib_sch为电路library。

By the way,因为一直没找到用命令行的方式跑calibreview,所以只能通过打开virtuoso再用官方文档给的skill去跑,有知道怎么用命令行跑的麻烦说一声。因为中间需要启动virtuoso,只跑单个cell的话倒还好,若是跑多个cell的话virtuoso多次启动关闭就很浪费时间,所以多个cell的pex打算让virtuoso启动一次,然后跑完所有的calibreview,目前还在构思中,后面弄好了再分享给大家。

楼主:
更新:一次跑多个cell的pex及calibre view

    1.pex.rule、pex.csh和calibreview.setup都已在单个cell的补充中有说明,这里不再赘述。

    2.新增了一个脚本:calibreview.config.csh。
    这个脚本是跑calibre view的配置文件,相当于准备工作,是配合auto_multipul_flow.csh用的,单跑意义不大。
    用法:在当前文件夹下执行./calibreview.config.csh cell_name lib_lay lib_sch,cell_name为topCell,lib_lay为输出library,lib_sch为电路library。
    这个脚本第一次使用需要把set cellmap_file=...的配置给填上。

    3.删掉了auto_multipul_drc_lvs_flow.csh,改为了auto_multipul_flow.csh,在脚本开头集成了选项设置,具体如下截图所示:
    virtuoso用了-replay模式,测试发现-restore模式一旦遇到error就会中断,后续语句不执行,而且也不会自动退出virtuoso。用-replay模式有个问题就是运行过程中的log不再在terminal输出,只能到virtuoso的log记录文件查看,所以用-log把log文件保存在pex文件夹下,方便提取结果输出在当前文件夹的calview.result文件。
    脚本为auto_multipul_flow.csh,用法:在当前文件夹下执行./auto_multipul_flow.csh。

    4.总结
    以下截图为所有需要准备的文件
    需要完善配置的文件:auto_cdl_out.csh、calibreview.config.csh、drc.csh、lvs.csh、pex.csh。
    填入所跑的cell的信息的文件:input_cells.txt。
    需要复制或者链接的文件:cds.lib
    最终只需跑这个脚本:auto_multipul_flow.csh。

补充内容 (2024-10-22 16:26):
有个bug,pex输出格式选spectre和hspice不生效。
改法:打开aotu_multipul_flow.csh文件,找到第32行,把if(pex_flag == 0)改成if($pex_flag == 0)

网友:
先赞后看。顶一个

网友:
赞。每家公司都有跑lvs drc脚本吧。

网友:
可以添加个再跑calibre PEX的么  哈哈哈

网友A:
终端运行自动导出gds的脚本显示后面的内容./auto_gds_out.csh: Permission denied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终端运行自动导出gds的脚本显示后面的内容./auto_gds_out.csh: Permission denied是怎么回事 ...

已解决

网友:
棒棒哒,顶一个

网友B:
请问是如何解决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如何解决的呀

不好意思,刚刚看到。找到.csh文件所在位置,鼠标右键点击文件,出现一列信息,找到properties,点击它,在出现的栏中选中permissions,然后找到栏中的execute选项,把allow executing file as program勾选即可。也就是把这个文件的权限修改为可执行。

网友C(2024-10-21):
引用 楼主:
更新:一次跑多个cell的pex及calibre view

    1.pex.rule、pex.csh和calibreview.setup都已在单个cell的 ...

楼主,请问采取的是sprectre  输出格式,如何生成像界面跑出来的这三个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请问采取的是sprectre  输出格式,如何生成像界面跑出来的这三个文件

...

是个bug,之前测试的时候没注意到。

改法:打开aotu_multipul_flow.csh文件,找到第32行,把if(pex_flag == 0)改成if($pex_flag == 0)。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个bug,之前测试的时候没注意到。

改法:打开aotu_multipul_flow.csh文件,找到第32行,把if(pex_flag ...

楼主,我先用pex.csh提取cell的寄生,发现结果只有lvs_report ,还是没有pex.netlist文件。pex.rule的输出格式我直接选的是spectre ,结果只有这几项。这种是哪里不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我先用pex.csh提取cell的寄生,发现结果只有lvs_report ,还是没有pex.netlist文件。pex.rule的输出 ...

你看看lvs.report里结果是否通过,有lvs的文件输出但没有pex.netlist文件,感觉是只跑了lvs,没跑后续的-xrc pdb和-xrc fmt。
你用auto_multipul_flow.csh跑试试看,因为我看到你发的图和我提供的文件内容不一样,所以只看这么一点没办法确定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看lvs.report里结果是否通过,有lvs的文件输出但没有pex.netlist文件,感觉是只跑了lvs,没跑后续的 ...

网友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displayPRHighestResolution',
        in tool[.partition] 'graphic'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displayResolution',
        in tool[.partition] 'graphic' - it has not been registered.
*WARNING* The directory: '********* does not exist
        but was defined in libFile '**********' for Lib 'basic'.
*WARNING* ddMapGetFileViewType: You are trying to run a CDB executable on an OA library file 'sch.oa'. The file is in library 'try_drc_lvs' in cell 'VccVoltageDet' in view 'schematic'. You must run an OA executable to use that library file.
*Error* dbClose: argument #1 should be a database object (type template = "d") - nil
*WARNING* dbOpenCellViewByType: Unable to open an OpenAccess design with CDBA application.

大佬 导出CDL出现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WARNING* envSetVal: Can't set the value of variable 'displayPRHighestResolution',
        in tool[.partiti ...

You are trying to run a CDB executable on an OA library file 'sch.oa'.

你是在IC51版本用这个脚本吗?IC51用不了,好像是要改指令,没测试过所以还不清楚怎么改

网友E(2024-11-29):
大佬,我这里在抽网表这步一直显示:*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si ,请教一下这个是这么原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佬,我这里在抽网表这步一直显示:*Error* eval: undefined function - si ,请教一下这个是这么原因啊 ...

用的是哪个版本的virtuoso?我用的是617,没见过这个错,不知道是不是版本的问题

网友F:
麻烦问下,如果有两个DRC rule,其中一个是补充DRC,如果可以一次性run calibre drc的时候,一并跑下!输出结果,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麻烦问下,如果有两个DRC rule,其中一个是补充DRC,如果可以一次性run calibre drc的时候,一并跑下!输出 ...

用主rule include补充的rule,和正常用GUI跑的思路是一样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用主rule include补充的rule,和正常用GUI跑的思路是一样的

谢谢!也试了下,直接将补充的rule,用include /...................../calibrev2.drc。同一个工艺下,但有报错提示:

报错信息

报错信息

这和加的include位置应该没关系吧~?不知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也试了下,直接将补充的rule,用include /...................../calibrev2.drc。同一个工艺下,但 ...

说实话我没有实际用过补充DRC这种情况,但用GUI界面在DRC Options→Include→Include Rule Files After Main DRC Rules File的框里填上第二个rule,在calibre自动生成的_rule_***.drc_这个文件里是把两个rule并列INCLUDE进来的。
我试过把两个单独跑起来都没问题的rule用上面的方法跑,也会报错,不过不是你发的那个错,感觉是定义重复了(因为有一个rule是我自己写的,重新定义了某些层的layer name对应的变量)。所以我不确定补充的rule是怎么一种补充法

网友F:
好的,老师!谢谢!我这就是include进来后报了许多重复定义的报错,不能执行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的,老师!谢谢!我这就是include进来后报了许多重复定义的报错,不能执行下去。 ...

我刚试着把一个rule的某些规则剪切到另一个文件中,然后用include的方式,发现能跑下去了,和在同一个文件时没差别,所以方法是没问题的

网友:
对,方法应该是可以的,但我这情况就是两个rule几乎大部分的一些变量都有重复,不管在文件中加入进去,或通过calibre窗口include进去都会报。感觉保险些还是单个跑下,就怕自己修改的时候改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哪个版本的virtuoso?我用的是617,没见过这个错,不知道是不是版本的问题
...

我也是617啊

楼主:
你是自己手动打的还是直接用我提供的脚本?si前面没有“-”

网友E:
已解决,因为本地source不到si这个命令,需要加bs投出去

楼主(2025-01-02):
引用 网友E:
已解决,因为本地source不到si这个命令,需要加bs投出去

"加bs投出去“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bs投出去“是什么意思

公司环境不支持软件本地运行,只能投到服务器上运行

网友G:
你好 想问下用脚本跑DRC/LVS 可以通过设置好的runset去跑嘛 还是必须用rule跑 因为可能有些option想设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好 想问下用脚本跑DRC/LVS 可以通过设置好的runset去跑嘛 还是必须用rule跑 因为可能有些option想设置一 ...

看来你没仔细看,我从一开始就推荐用自己的设置先通过gui界面跑一遍(目的是让其自动生成与你设置一致的命令行指令),然后按照1楼DRC处说明的方法修改成脚本需要的格式。这样就完成个性化定制了。
我提供的只是符合我自己设置的,可以当参考(即你要修改成那样的形式),也可以直接拿来跑(为了让你们确信这是可以用的)。

网友(2025-02-21):
十分感谢分享,参考了思路,自己修改了下,实现了
这次版本太多了,需要验证的类别也多的时候,还是得靠脚本来减少重复工作量

网友H:
可以完善一下,写一个cell_list,可以循环去跑多个cell,还可以把每个环节都串起来,实现一键自动跑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可以完善一下,写一个cell_list,可以循环去跑多个cell,还可以把每个环节都串起来,实现一键自动跑 ...

不都有吗?

网友I:
佬,学习您的脚本实现了功能,非常感谢,但是遇到一个问题,这样在terminal跑出来结果以后,怎么映射到版图上呀,右键高亮以后,版图上没反应,不会跳到对应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佬,学习您的脚本实现了功能,非常感谢,但是遇到一个问题,这样在terminal跑出来结果以后,怎么映射到版图 ...

假设你通过命令行方式:calibre -rve -drc <drc_error_database...>打开的RVE,方法如下:
①打开RVE窗口的Setup Options→Design Tools,找到Socket Number,这个number就是和virtuoso通信的端口号
②打开virtuoso,然后随便打开一个电路或者版图,选择Calibre→Setup→Socket,填入刚看到的Socket Number
③回到RVE窗口,在第一步Socket Number的右边会有一个双向通信的按钮,点绿色那个,下一栏的Tool Information从"Not connected"变成“Cadence(Virtuoso)”就说明连接上了,就可以映射了。

Tips:virtuoso启动后Calibre尚未运行过时,其Socket Number为-1(默认值,代表自动),第一次运行过程中会自动分配一个唯一的Socket Number,DRC、LVS的结果窗口本质上都是RVE窗口,所以都使用同一个Socket Number进行通信,所以映射不会乱跑到其它virtuoso上面去。

从上面可以看出,反正都要启动virtuoso,不如直接在目标cell的layout窗口通过RVE打开运行结果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设你通过命令行方式:calibre -rve -drc 打开的RVE,方法如下:
①打开RVE窗口的Setup Options→Design ...

好的,谢谢大佬

网友J:
大佬,我这里试着跑第一步的时候出现si command not found也是用的IC617环境,这个应该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大佬,我这里试着跑第一步的时候出现si command not found也是用的IC617环境,这个应该是什么问题 ...

你去看看是不是和51、64、69楼的情况一样。

顺便问一下,当出现这个问题时,正常用GUI界面能导吗?

网友J:
好像不太一样,我是虚拟机RHEL6版本,在终端执行运行命令后就直接跳出来了,不知道是不是环境配置还是工具部分是不是有缺失,能使用calibre平台直接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J:
好像不太一样,我是虚拟机RHEL6版本,在终端执行运行命令后就直接跳出来了,不知道是不是环境配置还是工具 ...

据我所知si程序是cadence自带的,你在terminal输入“which si”这个命令看看能不能找到si程序的位置,找不到的话有可能是环境配置没配好

正常是在cadence安装路径的bin文件夹下

网友J:
大佬您好,之前这个确实是路径配置的问题,我想问一下大佬,关于那个cds文件,设置是库的路径已经加进去了,可还是显示打不开,大佬遇到过这个问题没有

网友:
没事了大佬,我输入的时候有问题,库的名字没对应上

网友J:
大佬,那个CDL导出时的文件是怎样用在LVS验证里面啊,我的cdl导出后没有那个.cdl后缀的文件,直接用netlist报很多错

网友K:
引用 网友J:
大佬您好,之前这个确实是路径配置的问题,我想问一下大佬,关于那个cds文件,设置是库的路径已经加进去了 ...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请问应该如何正确配置路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请问应该如何正确配置路径呢

我是换了一个虚拟机的配置,按照教程安装好的,可能有的虚拟机配置时是使用的阉割版那种,我的是将si解释器放在/tools/***你的candece名称*******/bin下面应该是

楼主(2025-03-25):
引用 网友J:
大佬,那个CDL导出时的文件是怎样用在LVS验证里面啊,我的cdl导出后没有那个.cdl后缀的文件,直接用netlist ...

问题解决了吗?

正常跑完auto_cdl_out.csh会有一个$cell.cdl的文件产生,这个文件会在lvs.csh脚本中被用上,从而跑lvs

网友L:
大佬,导cdl  那个set  include file 这个文件是啥啊 在哪找啊

网友J: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吗?

正常跑完auto_cdl_out.csh会有一个$cell.cdl的文件产生,这个文件会在lvs.csh脚本中被用 ...

大佬还没有解决,可能是includefile那里有问题,能有大佬帮我解释一下这个地方具体是干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大佬,导cdl  那个set  include file 这个文件是啥啊 在哪找啊

工艺厂给的一个额外的器件定义网表文件,有就填上去,没有就空着。
一般在calibre的LVS文件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大佬还没有解决,可能是includefile那里有问题,能有大佬帮我解释一下这个地方具体是干啥的吗 ...

工艺厂给的一个额外的器件定义网表文件,有就填上去,没有就空着。
一般在calibre的LVS文件夹下

网友M(2025-05-23):
大佬,我想请教一下,我想效仿您的方式写一个自动化SVS的脚本,我先在gui跑一遍SVS是笑脸跑通的状态,然后把配置的命令行写法,复制到脚本里运行会报错。报错:ERROR:Error SPC1 on line 89 of SVRF generated from TVF -superfluous specification statement:layout primary.  命令行是:calibre -lvs -hier -hcell  $path/hcells -nowait -E $path/_calibreLVS.rule_.svrf   $path/_calibreLVS.rule_ ;命令行直接输终端运行也是一样报错。 报错文件_calibreLVS.rule_.svrf 第89行内容是LAYOUT PRIMARY "layout_top"

楼主:
引用 网友M:
大佬,我想请教一下,我想效仿您的方式写一个自动化SVS的脚本,我先在gui跑一遍SVS是笑脸跑通的状态,然后 ...

看起来像是你没把layout_top替换成top cell name,你检查一下脚本搜索替换那块的内容(sed ...),按照你的rule文件中原来的名字作为搜索名,替换名就是你定义的topCell变量

网友N:
火神是做GPIO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火神是做GPIO的吗?

做过一些。
版图分这个吗?

网友N:
引用 楼主:
做过一些。
版图分这个吗?

当然不,只是感觉和做IO的需求很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N:
当然不,只是感觉和做IO的需求很匹配

哈哈,我是差生文具多,牛马脚本一箩筐,没有枪没有炮,牛马自己造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我是差生文具多,牛马脚本一箩筐,没有枪没有炮,牛马自己造

网友O:
大佬,我有问题,在用GUI界面跑DRC的时候,可以通过export from layout viewer生成gds对应的calibre.db文件,但是我用calibre -drc drc_rule指令却一直报failure to open calibre.db的错,已经在drc_rule文件中改了layout primary和layout path。

楼主:
引用 网友O:
大佬,我有问题,在用GUI界面跑DRC的时候,可以通过export from layout viewer生成gds对应的calibre.db文件 ...

你可以先用你的drc_rule和calibre自动生成的_calibre.drc_比对一下有什么差别,然后照着这个文件改再试试是否可行。

还有错你贴点图上来吧,光看文字信息太少,判断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先用你的drc_rule和calibre自动生成的_calibre.drc_比对一下有什么差别,然后照着这个文件改再试试 ...

嗷嗷嗷好滴老哥,我已经搞定了,就是按照你的方法做的,谢谢啦

网友P(2025-07-11):
火老师,我想用skill调用此shell脚本方便后续和其他skill一起组合使用,代码如下,CIW运行:runDRC(“LIB”,"CELL')     但是运行返回nil,请帮忙看看,谢谢

  1. procedure(runDRC(lib_lay, topCell)
  2.   shell(strcat("./auto_drc_flow.csh" " " lib_lay " " topCell))
  3. );procedure

楼主:
引用 网友P:
火老师,我想用skill调用此shell脚本方便后续和其他skill一起组合使用,代码如下,CIW运行:runDRC(“LIB ...

我这边测试是返回t,写法是OK的,所以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测试过程中才发现所有执行脚本都要放在virtuoso启动目录下,写入绝对路径或者相对路径都被waive掉,只在当前目录查找执行,不知道是机制还是Bug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边测试是返回t,写法是OK的,所以我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测试过程中才发现所有执行脚本都要放在virt ...

谢谢大哥  我再试试其他办法

网友Q(2025-08-19):
coloring mode这个选项在脚本里怎么表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Q:
coloring mode这个选项在脚本里怎么表示呢

这个选项是干嘛用的?在哪个功能里用到了?

网友Q:
为什么lvs.rule会被覆盖呢

楼主:
引用 网友Q:
为什么lvs.rule会被覆盖呢

每次跑top cell的信息都会更新进去,会覆盖才正常啊

网友Q:
引用 楼主:
每次跑top cell的信息都会更新进去,会覆盖才正常啊

麻烦再问一下,我在calibre.lvs里面改好了option,是不是就不需要用界面跑出自定义的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麻烦再问一下,我在calibre.lvs里面改好了option,是不是就不需要用界面跑出自定义的配置了
...

理论上是的。自定义配置最终不还是覆盖修改calibre.lvs文件里的配置

网友(2025-10-11):
感谢大佬,学习一下

网友R:
大佬,我在抽cdl的时候,执行脚本命令,一直提示no match,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R:
大佬,我在抽cdl的时候,执行脚本命令,一直提示no match,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没遇到过,有可能是版本问题吧,你可以照着我说的方法重新弄一个si.env文档再试试看

网友:
大佬麻烦您帮我看一下我这个自动导cdl的脚本对吗,为什么我在这个脚本所在的文件夹输入 ./auto_cdl_out.sch会出现./auto_cdl_out.schermission denied的错误呀,没反应

网友S:
就是出现这个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S:
就是出现这个错误

看起来是权限问题,往这方面去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