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栅压自举开关的有效位数

楼主(2024-09-12):
栅压自举开关,Boost—Switch,在10MHz的采样频率下,VDD=1v,在ff工艺角+高温80时,在奈奎斯特频率下测的有效位数只有11.4bit,有什么办法能提高吗?想要在前仿做到13bit

网友(点评):
你懂栅压自举开关的原理吗?仔细推导过原理吗?知道哪些节点重要吗?

网友A:
先看下Harmon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下Harmonic

fft结果

网友A:
1. signal bins 可以设置为1, harmonic 设置为10, 可以看看enob/SFDR;
2. START TIME 908 先确定是 holding 时候中间点 而不是unsettle的tran time
3. differnetial signal 的话可以对 vop -von 的差分数据做spectrum analysis
试试看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signal bins 可以设置为1, harmonic 设置为10, 可以看看enob/SFDR;
2. START TIME 908 先确定是 holdi ...

谢谢,但我这么设置之后效果也没有很好的改善,hold time这块我有个问题,我虽然是选择的是保持时间内,在单端测试时,是我选择906n,910n,920n,这三个时间对应的ENOB就会有很大的差别,分别是11.4bit 11.0bit 10.79bit,就变化的很大,差分也测了,但在这个工艺角下效果不太行

网友(点评):
THD&SFDR太差了!

网友(2025-01-18):
看看有的开关是不是漏电了,衬底别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