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DCDC BUCK电流模,type2补偿器的设计

楼主(2024-09-12):
各位大佬好,在设计一个BUCK,工作在电流模式下,所以只需要TPYE2型就可以了,然后是运放型接法,也就是两个电容和一个电阻跨接在运放两端的接法,此时输入端是没有电容的,就是普通的两个电阻串联分压,这是最基本结构对吧?如下图所示:

但是呢,此时如果仿真,可以发现,由于米勒等效的作用,其实从Vo到Vfb有一个很大的RC delay,这样的话,是会恶化load transient的,我仿真结果是Vo都开始下降了,Vfb才开始上升,慢了大概半个多周期,该怎么办呢?

然后我看到有产品是在R1身上并联了一个Cap,这样让高频信号可以快速传到Vfb,但是如果加上这个CAP后,整个传输函数就变了,这个时候有两个零点两个极点,并且,代到BUCK整个环路中去看幅频响应,总的下来,是三个零点和三个极点,这样的话,总环路传递函数,最后就会变平呀,而且最多也就-20dB左右,这稳定性不太行吧。

有没有大佬做过相关设计呢?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2024-12-16):
这个补偿是补gain吧,进而把环路带宽拉大,注意几个极,零点的位置应该就没啥大问题,
供参考:

f_sw>=4*BW,BW>=10*f_lc , f_esr>=2*f_lc
compensation_design : f_z0<=0.1*f_lc , f_p1>=0.5*f_sw , gbw_op>=4*f_sw

网友(2025-02-10):
加前馈电容可以加快瞬态;
不会影响稳定性,多加了一对极点和零点,抵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