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130nm 厚顶层金属工艺 IO DRC不通过

楼主(2024-09-12):
求助各位使用过SMIC 130nm 工艺的大佬,问题如下:

本人使用的工艺选项是1P8M_7Ic_1MTTc_ALPA_MIM15,即加厚厚顶层金属(支持电感器件)。此工艺下用到SMIC,发现工艺库提供的IO不能通过DRC检查。报错都是在IO上顶层金属间距、宽度不符合DRC规则,比如DRC规则要求厚的顶层金属间距>1.5um,但是IO的顶层金属只有0.9um间距!

有没有大佬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A:
确认IO库是和你的PDK对应吗?

网友B:
也许可以忽略。问下工艺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认IO库是和你的PDK对应吗?

我查了一下手册是对应的,而且代理那边说130nm就那么几种提供的IO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许可以忽略。问下工艺厂。

您好,我这边是学校,只能通过代理问,代理说SMIC的IP都是经过验证的,可以waive,但是之前没试过,所以还是希望能找用过的人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许可以忽略。问下工艺厂。

咨询了好多代理,回答不一样,有的说要自己改,自担风险,有的说可以waive就很慌

网友C:
你的IO用的metal scheme肯定不是1MTTc的,但是你的设计用了MTTc,不匹配,肯定是要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IO用的metal scheme肯定不是1MTTc的,但是你的设计用了MTTc,不匹配,肯定是要改的。
...

最后还是选择自己改了

网友(2024-10-17):
IO没有专门写rule吗

网友:
在资料库里面仔细找找看,IP交付一般会有waive list  看你关心的错在没在list里面。如果list里面没有,直接问fa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