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DO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4-09-12):
请问一下大佬们
1、对于LDO的负载电流仿真只需要在输出加个电流镜或者电阻就可以了吗?还有没有其他的仿真方法呢?

2、为什么有的LDO的误差放大器的输入对管做的不对称呢?这种设计下也可以正常工作,但是误差放大器的两个输入端存在压差,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2025-09-30):
第一个问题,电阻和电流源都行,阶跃的话可以用VCCR做,也可以用电流源设置。区别是上电时电流源抽恒定电流可能会导致启动不准。
第二个问题,需要看LDO实际的用途,有的是有缓启的,实际在正常使用时候缓启的输入管不生效,也有的是为了钳位,不希望供电电压大于某一值,所以认为加offs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