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DO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4-09-12):
请问一下大佬们
1、对于LDO的负载电流仿真只需要在输出加个电流镜或者电阻就可以了吗?还有没有其他的仿真方法呢?

2、为什么有的LDO的误差放大器的输入对管做的不对称呢?这种设计下也可以正常工作,但是误差放大器的两个输入端存在压差,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
输出可以串联电阻+MOSFET开关,在MOSFET栅极加你要的脉冲信号控制负载跳变,或者偏置电压做直流仿真。2. 有没有相关论文可以看看呢?暂时还没见到过有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