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DO的一些问题

楼主(2024-09-12):
请问一下大佬们
1、对于LDO的负载电流仿真只需要在输出加个电流镜或者电阻就可以了吗?还有没有其他的仿真方法呢?

2、为什么有的LDO的误差放大器的输入对管做的不对称呢?这种设计下也可以正常工作,但是误差放大器的两个输入端存在压差,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A:
如果误差放大器引入失调,可以降低静态功耗,即输出电压等于参考电压是,功率管出于关闭状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误差放大器引入失调,可以降低静态功耗,即输出电压等于参考电压是,功率管出于关闭状态 ...

大佬,能详细讲讲吗。1.引入失调,输出不久不等于参考电压了?2. 不懂功率管关闭是如何实现,以及影响?

感谢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佬,能详细讲讲吗。1.引入失调,输出不久不等于参考电压了?2. 不懂功率管关闭是如何实现,以及影响?
...

轻微不等吧,还是约等于的,毕竟误差放大器还有个放大左右呢,失调能有多大影响,假设失调电压是5mv 环路增益是几十db 几乎没影响吧

网友C:
请问误差放大器的两个输入端压差大概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误差放大器的两个输入端压差大概多大?

22m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误差放大器引入失调,可以降低静态功耗,即输出电压等于参考电压是,功率管出于关闭状态 ...

尽管存在20mv左右的失调,LDO还是工作的,这就说明功率管没有关闭吧,ldo的增益六十db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尽管存在20mv左右的失调,LDO还是工作的,这就说明功率管没有关闭吧,ldo的增益六十db左右 ...

功率管不会轻易关的,仅仅在极度轻载的情况下负载电流此时约等于0 ,试问如果此时有失调存在功率管gate是什么状态呢

网友:
①负载电流仿真直接接理想电流源,电流值可以设参数,扫描

②输入管设计不对称,直接结果是主动引入大的失调,至于为什么引入这个失调,可以结合实际LDO外的其他模块电路考虑,比如没有合适的基准电压。也只是个人猜想,因为没有遇到过主动在设计差分对的时候故意大小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