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tsmc28n ict无法转.captbl的问题

楼主(2024-09-12):
在使用命令:generateCapTbl  -lef ../lef/tcbn28hpcplusbwp35p140hvt.lef -ict ../cln28hpc+_1p08m+ut-alrdl_5x2z_cworst.ict -output cln28hpc+_1p08m+ut-alrdl_5x2z_cworst.captbl
后出现warning:

如何运行了几分钟innovus退出了,并且有如下报错:

虽然最后吐出了.captabl文件,但是感觉不对。
请教一下大家是不是28nm已经不用使用.ict转.captbl了。

另外,工艺库里还有一个qrcTechFile文件,这个是不是也可以用于innvous,但是这个命名似乎不对?

网友:
qrcTechFile 设置成QRC 就可以了 可以不用captabl。应该是一开始设置工艺节点,或者lef.tf 里面有设置在转的时候发现你是低于32nm 的工艺这个时候 里面调用的引擎算法会与大工艺不一样,这个时候需要用 qrcTechFile以调用QRC 的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