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使用Vmware软件进不去linux系统

楼主(2024-09-12):
大佬们,最近换了新电脑,为何我用win11安装了vm16和vm17,然后下载了装有ic618的linux系统,却总是卡在这个进入界面呢,上面显示应该是报错了,加载失败,难道win11用不了cadence了吗

网友(点评):
为什么要自己折腾机器呢?课题组没有服务器和软件吗?

网友A:
这是Linux操作系统根本就没完成启动,应该是虚拟机里面的Linux内核没装好,或者与本地机器硬件不协作,比如处理器架构类型不对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Linux操作系统根本就没完成启动,应该是虚拟机里面的Linux内核没装好,或者与本地机器硬件不协作,比如 ...

知道怎么修改吗前辈,难道只能退回win10吗

楼主:
平常在家也想用一下,服务器得连着教研室的网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