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相比于带隙基准,用经典电流源产生PTAT电流的好处是啥

楼主(2024-09-13):
在一些电路中会用到拉扎维书上讲过的经典电流源来产生PTAT,这种电路相比于采用三极管电路得到的ptat的好处是啥,有大神知道吗

网友A:
结构简单,精度低,面积小,功耗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构简单,精度低,面积小,功耗低

感谢大佬指导

网友:
这个电路把N管比例改成1:1,然后在M3与RS下面各自串联1:8的三极管,就变成经典的PTAT自偏置电流源了。

这样看,这个电路比典型结构基本上面积少了9个三极管。MOS工艺下的三极管面积比MOS管大很多是第一;三极管的VBE存在,使得经典结构的VDD要求比你现在这个电路高很多,不适合做低电源电压应用是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