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对含有参数传递的模块进行DC综合后,出现模块名异常的问题

楼主(2024-09-13):
进行DC综合后,发现网表中含有参数传递的子模块的名字,全部变为了这种有规律的乱序,请教各位,有知道这是由于什么原因嘛,需要设置什么来解决该问题呢

网友:
没碰到过这种问题,帮顶,学习一下

楼主:
%s%d之间间隔的是参数及参数值,这样看的话,是不是可以忽略这个问题呢

网友A:
将 template_separator_style 设成 “%s%d” 了...
将相关的变量搞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 template_separator_style 设成 “%s%d” 了...
将相关的变量搞混了

不设置该参数之后,模块名里面没有%s%d了,默认为_,子模块名变为xxxx_N25_M13,N和M为模块内参数名称

网友:
这应该是automatic uniquify造成的。试一下把变量uniquify_keep_original_design设置为tr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