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过温保护电路讨论

楼主(2024-09-13):
在过温保护电路中,Vref为什么不直接接在电阻通路上,而是要通过MOS来转接一下,论文中给出的解释是:因为如果直接将 VREF 接在电阻串上,VREF会形成一个对地的通路,从bgr的结构来看,Vref会被钳制在一个不确定的值。对于这句话小弟不太理解,我的猜测是过温保护电路的电阻通路和bgr的通路都是低阻通路,所以两者会抢着决定Vref,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请各位大佬赐教。电路图见评论区

楼主:
过温保护电路图

过温保护电路

过温保护电路

楼主:
带隙基准电路图

网友A: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BG输出如果另外接电阻那么R2、Q3这条路的电流就不是理想的了,随着外接电阻不同电流不确定;所以只能MOS的栅极,不能接负载。
如果你去掉过温的迟滞效果或者把换一种迟滞方式,把R2拆开分压出去给过温做基准也是可以的。不过意义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BG输出如果另外接电阻那么R2、Q3这条路的电流就不是理想的了,随着外接电阻不同电流不 ...

好的,谢谢大佬,麻烦再问一下,所谓的R2、Q3这条路的电流不是理想的怎么理解,什么样的电流是理想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大佬,麻烦再问一下,所谓的R2、Q3这条路的电流不是理想的怎么理解,什么样的电流是理想的?
...

额,这种说法可能让你误解,就是复制过来的的正温度系数电流。但是接了负载被分流的话BG的电压和温度系数就对不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这种说法可能让你误解,就是复制过来的的正温度系数电流。但是接了负载被分流的话BG的电压和温度系数 ...

噢噢,明白了,谢谢大佬

网友(2025-01-23):
引用 楼主:
带隙基准电路图

请问这篇论文可以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