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限流保护电路

楼主(2024-09-13):
P1管这一路的电流为什么是由P1决定而不是由P3决定?我的理解是,因为P1的Vgs是确定的,而P3的S是不确定的,P3只有G端是确定的,所以这一路的电流是P1确定的,并且P3的S电位是因为P1产生了电流,对该电位开始充电,达到一个合适的值。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请各位大佬赐教。电路图附在评论区。

楼主:
LDO限流保护电路图

网友A:
P3是cascode,以使得P1的VDS等同意P0,这样P1可以更准确镜像P0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P3是cascode,以使得P1的VDS等同意P0,这样P1可以更准确镜像P0的电流。

这样的做法好像在拉扎维书上见过,但不太明白,为什么cascode就能使两个管子的vds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的做法好像在拉扎维书上见过,但不太明白,为什么cascode就能使两个管子的vds一样 ...

不是说一模一样,宽长比相同情况下,就算P3和P4所在支路电流有所差别,由于VGS和电流I是平方根关系,VGS的差别也不会很大,了不起一两百mV,P3和P4的gate电位一样,所以p3 p4soure电位(p1 和 P2的 vds)也就差一两百mV,总比不用cascode差出大几百mV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说一模一样,宽长比相同情况下,就算P3和P4所在支路电流有所差别,由于VGS和电流I是平方根关系,VGS ...

噢噢,大致明白了,也就是说当P3、P4的宽长比一样时,基本上电流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在设计电路的时候就是设计宽长比,除非说宽长比设置的不合理,让管子没有导通或者线性区。那么电流一样,就按照你刚刚推的,s端也大致就一样了,这样理解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噢噢,大致明白了,也就是说当P3、P4的宽长比一样时,基本上电流是一样的,因为我们在设计电路的时候就是 ...

是的

网友C:
您好,请问这个限流保护电路,VREF2是怎么给的呀

网友D(2024-11-22):
引用 网友C:
您好,请问这个限流保护电路,VREF2是怎么给的呀

可以通过BG分压得到

网友:
請問這圖從那本書出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通过BG分压得到

好的,谢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说一模一样,宽长比相同情况下,就算P3和P4所在支路电流有所差别,由于VGS和电流I是平方根关系,VGS ...

除了平方律的关系,还有看到有篇论文有类似的结构,里面说把M3和M4尺寸取大让他们在亚阈值区,VGS都约为vth,这样也可以尽量确保M3和M4源端电压近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