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如何仿真VCO的自由频率

楼主(2024-09-13):
论坛上好像也没有怎么仿真VCO自由频率的教程,求大佬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这本书确实帮助很大,但是我没有找到VCO的free frequency该如何仿真,您可以大致说一下在哪个位置 ...

LAB1不就是吗。。仿真设置在第9页

网友A:
spectre rf有workshop

spectre RF VCO.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ectre rf有workshop

您好,这本书确实帮助很大,但是我没有找到VCO的free frequency该如何仿真,您可以大致说一下在哪个位置吗,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B1不就是吗。。仿真设置在第9页

您好 ,我在您说的这一部分找到了corner frequency,这个是自由频率的意思吗,不太了解这两个是否是一个含义。

网友(点评):
哥,你要是会了,麻烦把悬赏给我哈哈,要是没明白还可以继续讨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 ,我在您说的这一部分找到了corner frequency,这个是自由频率的意思吗,不太了解这两个是否是一个 ...

哥,你看第9页,要得到free running frequency,就是跑hb仿真(或者pss),勾选oscillator,选好振荡器的输出节点,就OK了。跑完之后在hb(pss)结果中,看harmonic frequency,一次项就是你的振荡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