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前后仿差距,什么不提也有问题

楼主(2024-09-13):
请问下带隙基准后仿和前仿有那么大的差距,不管是提取R,还是R+C,R+C+CC和什么都不提取都是蓝色曲线,请问下应该怎么排查原因还有修改版图
电阻也做了匹配,版图中的电阻都是从原理图中更新过来的,只不过太长进行了拆分,然后再串联起来,LVS也没问题,请问这种情况应该怎么修改呢?

拆分后,我在原理图里面点击链接电阻的线,它是这样显示的,是不是这里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分别用理想器件做后仿真”怎么执行的,还有你的版图照,不太能看懂哪一部分对应哪些电阻。
...

谢谢您的解答,可目前还未找到原因,不知是那些效应的影响还是网表参数错误。下面是版图以及把电阻和bjt(这里列举了bjt)替换成器件的方式,可这样仿真出来还是如蓝色曲线一样。劳烦大家帮忙看看这种排除方法是否可行

楼主:
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排查办法?

网友B:
DC的话就看R就好了,然后你去往表里把提出来的寄生R删掉看看,看看是哪个R的影响最大,确定了哪个走线的寄生R再去优化版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DC的话就看R就好了,然后你去往表里把提出来的寄生R删掉看看,看看是哪个R的影响最大,确定了哪个走线的寄 ...

就是当我什么都不提取,no R C 时,输出结果任然是蓝线,不管怎么提,只要用提取的calibre仿真,结果都是输出蓝线,这样是不是不正常。不是金属线寄生的电阻导致的原因,另外有其他的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当我什么都不提取,no R C 时,输出结果任然是蓝线,不管怎么提,只要用提取的calibre仿真,结果都是 ...

那就说明提的操作有问题呀,你检查一下你的calibre网表有没有问题,提参的时候有没有规定 电源 地 的名称, 你看看你的calibre 网表的地线都接到哪里了。

网友:
版图的WPE、LOD之类的效应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说明提的操作有问题呀,你检查一下你的calibre网表有没有问题,提参的时候有没有规定 电源 地 的名称 ...

网表没问题,每次提取仿真之前都simulation-netlist-creat看了一下,该提的东西确实多了出来,可是目前,不管怎么提还是不提取任何东西的Calibre仿真出来的结果都和蓝线重合,匹配也考虑了  三极管也匹配了。很神奇

网友:
(1)电流镜MOS器件的SA SB效应
(2)启动电路的问题

网友:
后仿会有更真实的WPE和LOD效应,检查你匹配有没有做好,dummy放的够不够

网友A:
看看MOS管的阈值变化,哪些部分敏感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MOS管的阈值变化,哪些部分敏感些

请问这个有什么说法吗? 我刚刚分别吧BG的电阻和BJT分别用理想器件做后仿真,可输出电压还是小了一样的值。
很奇怪,输出结果随温度负变化不是应该bjt没匹配好吗,1:8也是很简单的匹配,可是用理想器件代替还是一样,可否详细说说

网友:
用NO RC提取,看一下是不是某些器件提取错误。
很多时候是cellmap文件有问题,提取的电阻数出错。

网友C:
看看电路图里和提出来的网表里的电阻的串并联关系,你就会发现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有什么说法吗? 我刚刚分别吧BG的电阻和BJT分别用理想器件做后仿真,可输出电压还是小了一样的值 ...

后仿只提NoRC的话相当于在前仿基础上加入版图效应,比如楼上所说的WPE和LOD,还有OSE和PSE等等。我目前了解的是这些效应会影响MOS管的阈值电压,我先前画过很紧凑的一版BG,NMOS离N阱太近了,导致阈值电压增大了好多。温度系数变为负的无非是VBE温度系数变大了,或者说电阻比例变小了,我建议你把正温度系数和负温度系数部分前后仿结果放在一块对比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有什么说法吗? 我刚刚分别吧BG的电阻和BJT分别用理想器件做后仿真,可输出电压还是小了一样的值 ...

你说的“分别用理想器件做后仿真”怎么执行的,还有你的版图照,不太能看懂哪一部分对应哪些电阻。

网友D:
  ,很简单的,在NoRC提取的网表基础上,你把关键的器件用前仿真的网表替掉,再做后仿真。很容易就定位到是哪个器件了。

网友:
应该是楼上说的WPE和LOD效应引起的DC问题,1.你可以查看后仿运放的输入两点电压的vos是否过大?2.查找输入管对、尾电流管对等本来应该电流相等的,后仿偏差较大的电流3.找到之后查看对应版图的位置,可以选择加dummy或者提高匹配度等方式减小WPE和LOD效应

网友:
跑dc 跟电容没太大关系   看着像大工艺  应该是LOD效应  前仿管子参数SA SB和版图保持一致    其次 版图poly左右加dummy

网友:
建议用calibreview后仿,No RC时方便比较前后节点电压差异。有没可能丢了一两个bjt?我们碰到过版图过孔打少了,后仿电路两个bjt居然float了,多打点过孔又能正常认出来了。

网友E:
前仿可以将m=8改成m=7或m=6,试一试看和蓝线吻合不吻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解答,可目前还未找到原因,不知是那些效应的影响还是网表参数错误。下面是版图以及把电阻和bjt ...

大概了解了,你是想把除开三极管的部分提参(相当于后仿),然后三极管还是用工艺库里(相当于前仿)的,是这个意思吧。我感觉这个方法是可行的,按照你现在的仿真结果看问题不是出在三极管上。我觉得你可以多仿真些曲线,比如正温度系数电压和负温度系数电压,单看一个输出电压变化不太能看出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了解了,你是想把除开三极管的部分提参(相当于后仿),然后三极管还是用工艺库里(相当于前仿)的, ...

好的 我尝试尝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仿可以将m=8改成m=7或m=6,试一试看和蓝线吻合不吻合。

您好 按照您的方法,改了之后确实和我的后仿趋近了。从上到下依次 m=8 7 6,请问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简单的,在NoRC提取的网表基础上,你把关键的器件用前仿真的网表替掉,再做后仿真。很容易就定位到 ...

请问下后仿的calicre文件怎么修改呢,我打开simulation和在文件中打开都不允许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电路图里和提出来的网表里的电阻的串并联关系,你就会发现问题了

不知道能不能看得见我的网表文件,方便帮忙看下吗,不方便也没事 前仿.txt (44.14 KB , 下载次数: 10 ) 后仿.txt (74.78 KB , 下载次数: 5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了解了,你是想把除开三极管的部分提参(相当于后仿),然后三极管还是用工艺库里(相当于前仿)的, ...

您好 我刚刚按照您的方法把运放的两端的电压温度曲线仿真出来,相减之后的△Vbe并没有呈现正温度曲线,相比之下有14mV的下降趋势,可之前换三极管原理图仿真又能排除是bjt的问题。请问下目前可以得知是哪里出问题的结论吗?应该如何处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了解了,你是想把除开三极管的部分提参(相当于后仿),然后三极管还是用工艺库里(相当于前仿)的, ...

哥 刚刚又回头用这个结构试了一下,正温度曲线恢复了一点,但是还是不对。回头看上一楼的那个图,是不是bjt版图致使运放失调导致的,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好 按照您的方法,改了之后确实和我的后仿趋近了。从上到下依次 m=8 7 6,请问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 ...

不像BJT问题。可能是电阻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像BJT问题。可能是电阻问题。

请问下不是根据R2和R1的比值来调节温度系数吗,有没有可能版图中被拆开的R2阻值发生了改变,如果LVS过了的话,会不会有这种可能性

网友F:
这种问题很好debug啊,把BGR分成几个小的模块,比如:电流源做一个cell,bjt做一个cell,电阻做一个cell,启动电路做一个cell,运放又是一个cell,分别对这些cell一个一个的后提取带入整体仿真看看哪个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问题很好debug啊,把BGR分成几个小的模块,比如:电流源做一个cell,bjt做一个cell,电阻做一个cell, ...

嗯嗯  谢谢,最后就是版图里面的实际电阻不够,最后加电阻解决的

网友(点评):
LVS过了怎么会实际电阻不够?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嗯  谢谢,最后就是版图里面的实际电阻不够,最后加电阻解决的

具体不清楚,就是每次后仿正温度系数会大于负温度系数。所以在版图中调节比例电阻

网友G(2024-12-11):
引用 楼主:
就是当我什么都不提取,no R C 时,输出结果任然是蓝线,不管怎么提,只要用提取的calibre仿真,结果都是 ...

请问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我最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问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我最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

我最后是在版图中增加电阻,可能实际寄生电阻的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