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UART CTS/RTS 和不带流控的FIFO区别

楼主(2024-09-13):
最近验IP时候发现,不带CTS/RTS的uart FIFO ,水线不受配置寄存器的影响,RX_Full/rx_overflow 只和生成IP的脚本设置有关,带CTS/RTS流控的uart,rx_overflow/rx_full和寄存器设置的水线相关

网友:
理论上带流控的应该永远不会overflow。

网友:
什么是流控

楼主(2025-07-21):
cts/rst控制信号,用来控制对端和本端的busy/idel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