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smic工艺的pad,esd单元是要自己画吗?

楼主(2024-09-13):
如题,下载的是40RF,但是PDK里只有BJT、MIM、MOS等单元。所以在绘制版图的时候发现没找到PAD、ESD,但是看网上有用180um的有PO2W,PVDD5APW这些PAD单元。想问一下是下载的PDK问题还是怎么回事?难道要自己画吗?

网友A:
你去申请下IO库

网友:
可以自己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去申请下IO库

请问要怎么申请呢?是在跟申请PDK时一个网页吗?

网友B:
自己画,pad画不了几分钟,ESD MOS那里要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画,pad画不了几分钟,ESD MOS那里要点时间

因为之前是做三五的,第一次做硅基,拿不准怕画错。如果有标准可以参考就好了。

网友:
design rule 里面可以找一下PAD和ESD那节, 但是现在的design rule可能没pad的例子了,只给尺寸建议了

网友B:
就是PA、 VIA和metal ,看做成哪种pattern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PA、 VIA和metal ,看做成哪种pattern

嗯,这个看了,但是查看论文发现pad周边有如图这种编织状结构。如图有圈的部分不清楚是用哪些层画的有什么间距要求。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这个看了,但是查看论文发现pad周边有如图这种编织状结构。如图有圈的部分不清楚是用哪些层画的有什 ...

这里只是用metal将PAD相连,网状结构应该是slot,具体层次从PAD层依次往下推

网友D:
PDK是用来做设计的,PAD一般跟随IO库一起提供,算IP;

PAD本身很简单,就是一个堆叠的金属结构;但是IO还是需要你自己设计的,如果你只是需要PAD,就很简单。一般来说ESD是和IO做在一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只是用metal将PAD相连,网状结构应该是slot,具体层次从PAD层依次往下推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PDK是用来做设计的,PAD一般跟随IO库一起提供,算IP;

我是做RF的,不清楚RF是否也需要ESD。在隔直电容存在的情况下,是不是最多只有供电端需要ESD?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里只是用metal将PAD相连,网状结构应该是slot,具体层次从PAD层依次往下推

...

一般要几层matal呀?我只放一层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般要几层matal呀?我只放一层可以吗?

看你线有多少层,一般顶层和次顶层叠着走,线层少就只有顶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线有多少层,一般顶层和次顶层叠着走,线层少就只有顶层了

非常感谢!

网友:
假如fab有PAD gds和IO库,就向fab要;没有的话,就自己画pad和EAD,但是你需要有fab的design rule,对于pad gds,你还得和fab一起确定,涉及到用什么封装及打线的线径,应力等等

网友E: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我去申请PDK内部的IO库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去申请PDK内部的IO库了

好嘞!要怎么申请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嘞!要怎么申请呀

跟PDK一样,在官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