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数字IC/FPGA设计验证课程视频

楼主(2024-09-13):
《数字IC设计验证》课程目录

-----------------------------------------数字IC设计--------------------------------------

设计基础

序号

内容

时长(分钟)

1

CMOS晶体管原理,基本单元电路原理

120

2

微机原理概要

110

3

Verilog语言入门

400

4

常用组合逻辑结构,SRAM结构与控制

110

5

IP/IC设计流程

40

6

可综合Verilog语言进阶

240

7

Modelsim/VCS/Verdi使用与file list编写

90

8

Verilog语言进阶

90

9

基于verilog的简单仿真环境设计

25

10

FPGA设计入门(基于xilinx FPGA)

140

常用电路设计结构

序号

内容

时长(分钟)

1

FSM设计

30

2

流水线设计理论与bin2bcd, sad_cal设计实例

150

3

仲裁器设计

60

4

可综合编码风格(Coding Style)

90

5

跨时钟域电路设计与async fifo设计实例

240

6

脉动结构初探与数据排序设计实例

10

7

ping-pong操作与matrix_trans设计实例

35

8

流水线控制与反压

35

9

流水线冲突与forward path解决

35

10

典型电路结构解析(分频器,CLK  MUX,异步复位的同步)

70

11

数据滑窗与guass_filter设计实例

60

设计进阶

序号

内容

时长(分钟)

1

SOC系统架构:APB/AHB/AXI总线精讲

520

2

apb_sram, ahb_sram设计实例

20

3

ARM的ahb-lite bus mux, ahb2apb_bridge代码走读

110

4

STA时序分析

360

5

TCL脚本语言入门

70

6

Gate仿真

60

7

Power和门控时钟设计

60

8

DFT设计基础

95

9

wujian100 SOC结构赏析

75

10

ARM的ahb-lite bus matrix代码走读

135

EDA软件使用

序号

内容

时长(分钟)

1

Spyglass使用

20

2

Designware IP调用

10

3

DC综合实例

150

4

Formality使用

30

5

Vivado使用

40

FPGA设计实战

序号

内容

时长(分钟)

1

按键控制的流水灯

15

2

输入消抖与板级系统同步

60

3

zynq结构分析,PS端ARM使用

90

4

vivado与modelsim联合仿真

25

5

UART, IIC接口介绍与IP使用

180

6

基于MicroBlaze的SOC系统搭建

20

7

PS-PL端AXI数据交互与基于ARM核的SOC系统搭建并实现图像实时采集,DDR存储与LCD显示功能

120

8

DDR控制器:MIG IP核的使用

60

9

ARM DesignStart M0系统解析与FPGA实现数字时钟

320

设计项目

序号

内容

时长(分钟)

1

SHA-1/SHA-256哈希算法的高效实现

230

2

AXI接口的Central DMA控制器设计

265

3

每年替换的 X 项目

就业指导

序号

内容

时长(分钟)

1

秋招备战与简历编写

120

2

致新晋工程师

70

设计问题集锦

序号

内容

时长(分钟)

1

QQ学员专群问题集锦

320

-----------------------------------------数字IC验证--------------------------------------

SV基础

序号

内容

时长(分钟)

1

SV&UVM验证学习路径

22

2

SV&UVM验证概述

65

3

SV的基本数据类型

135

4

SV的程序结构:task/function/program/package

100

5

SV的interface

40

6

SV的面向对象编程

85

7

SV的并发线程与模块间的通信

73

8

用SV验证的思想让一个DUT跑起来

17

9

SV的受约束的随机化

45

10

基于SV的第一个验证环境

50

11

SV的功能覆盖率描述

80

12

模块验证的测试点分解

25

UVM基础

序号

内容

时长(分钟)

1

UVM使用基础

65

2

使用UVM component的代码走读

9

3

用UVM的工厂方法例化component&object

30

4

UVM component的phase机制

28

5

UVM的configure机制

25

6

UVM的field automation机制

22

7

UVM的消息打印

28

8

UVM的TLM1.0通信

85

9

UVM的sequence&sequencer

105

验证练习

序号

内容

时长(分钟)

1

SV搭建sad_cal的验证环境

55

2

用UVM搭建sad_cal的验证环境(含测试点分解)

60

3

用UVM搭建ahb_sram_simple的验证环境(含测试点分解)

90

SV/UVM验证进阶

序号

内容

时长(分钟)

1

SV的call back机制

20

2

UVM的override机制

15

3

UVM的virtual sequence&sequencer

45

4

SV中用process类与disable提前终止进程

85

5

UVM环境中支持多次reset

30

6

UVM环境在VCS下的仿真

10

7

code coverage

75

8

多个sim结果的合并与coverage分析

12

Assertion

序号

内容

时长(分钟)

1

assertion基础

90

2

sampled value functions

25

3

sequence定义的操作符

125

4

1T pulse req_ack协议的assertion

8

5

assertion进阶

30

6

APB接口的assertion

25

7

assertion语句执行的time region

12

验证项目

序号

内容

时长(分钟)

1

APB VIP代码走读与使用

120

2

AHB-Lite VIP代码走读与使用

135

3

AXI VIP设计

180

---------------------------------------------------------------------------------------------------------------------

课程由珠海芯思科技有限公司提供:http://www.siliconthink.cn;

课程咨询:杨经理(SKY),QQ:1691246122;

B站试听课程:https://space.bilibili.com/660419149(数字IC/FPGA设计基础,SV验证,APB/AHB-Lite总线协议, SV的assertion);

楼主:
-----------------------------------------课程项目--------------------------------------

1:SHA-256哈希算法IP设计
具体功能如下:

    Ø  支持标准SHA256哈希算法;
    Ø  最大源数据长度4GB;
    Ø  内嵌DMA模块,主动进行源数据读,最大burst length 16;
    Ø  每66个周期完成一个512bit数据块的处理;
    注:SHA256协议规定的padding操作(有效数据尾补1’b1,补0x00,填写有效数据bit长度)由SW完成。
    为了提高AXI bus的利用率,使用了如下AXI总线的特性:
    Ø  Read command outstanding,最多outstanding 16x32bit的数据;
设计框图如下图所示:
2:AXI CDMA控制器IP设计
具体功能如下:

    Ø  source/destination起始地址只需要byte对齐(无需32bit对齐);且source/destination起始地址在一个32bit内的byte位置可以任意(比如source从0xc001001开始,destination从0xf080003开始)。
    Ø  支持2D(二维矩形框[y,x])数据的copy,要求source/destination的二维矩形框的低维(x-dir)byte长度必须一致;
    Ø  二维矩形框[y, x]的低维,即x-dir,byte长度取值范围:[4,65536];
    Ø  二维矩形框[y, x]的高维,即y-dir,取值范围:[1, 65536];
    Ø  二维矩形框[y, x]的低维,即x-dir,每完成一行数据,距离下一行有效数据可以有[0~65535] byte的间隔;source/destination的间隔距离可以任意;
    Ø  支持command linked list,SW一次配置可以完成多块数据的copy(一次最多255块);
    该模块通过APB slave接口来配置内部寄存器;通过AXI master接口来完成数据的read/write操作。
    为了提高AXI bus的利用率,使用了如下AXI总线的特性:
    Ø  Read/Write channel并发操作;
    Ø  Read/Write command outstanding;
    Ø  User ARID, can support read data out-of-order;
内部模块结构如下:
3:Ascon加解密IP设计(23年X项目,23年复微杯赛题)
具体功能如下:
Ø  支持Ascon-128,Ascon-128a加解密算法;
Ø  支持Ascon-Hash,Ascon-Hasha校验/认证算法;
Ø  支持0或4GB内Associated data长度;
Ø  支持4GB内的plaintext/code长度的加解密;
Ø  支持4GB内的message的hash校验/认证生成;
Ø  一个周期完成一次Ascon permutation变换;
Ø  AHB-Lite master接口仅发送32bit single burst;

本设计在决定1个周期完成一次permutation变换后,其它部分均以面积优先考虑。比如:在flow control模块里面,输入输出各只有一组128bit的buffer,假设AHBbus的r/w操作都能及时得到响应。
  • 设计框图如下图所示:

4:AHB-Lite接口I-Cache设计与UVM验证(24年X项目)
主要功能如下:

    Ø  上/下游接口均采用ahb-lite接口;
    Ø  4-way set associate I-cache;
    Ø  cache line size固定为128bit,cache size可通过parameter灵活配置;
    Ø  cache替换算法使用tree-based pseudo-LRU;
    Ø  低read latency;
    Ø  上游ahb-lite接口只支持single burst(没有数据rw时,htrans=idle);
    Ø  上游ahb-lite的非cacheable instruction read trans,所有dataread/write trans都做bypass处理;
    Ø  下游ahb-lite接口可能发送:single/wrap4 burst(没有数据rw时,htrans=idle);
    注:上游ahb-lite接口只支持single burst是可接受的,因为直接连接的MCU ahb-lite接口通常只发出这种类型的burst(比如:cortex-m0/m3, 蜂鸟E203, 平头哥E902)。
    本设计优先考虑ahb read latency,在加入I-Cache后,ahb路径上的组合逻辑delay会增加。根据不同的SOC系统需求,可以更改parameter “index_bits”来灵活控制cache的总size。
设计框图如下图所示:
该模块在SOC系统中的位置如下:
UVM验证框架:

楼主:
详细课程目录

网友(2024-11-18):
集成电路解决方案
一揽子技术服务